hp DeskJet3743喷墨打印机不能使用

楼主(2016-06-08):
别人给的旧打印机,开始打印普通纸正常,打印照片纸进纸困难,进去后打印照片不居中,上边部分打印纸张以外,原来以为是搓纸轮污染,就拆开擦拭,结果普通纸进纸都不正常,兹的一下纸章进入,又兹的一下向后退一下,又进一下就卡纸了,电源灯跳闪,打开上盖打印头不移到居中,也不归位。请各位高手帮一下。

网友:
电脑显示就绪

网友:
这回打印测试页,显示堵纸,纸进入后就堵,取出后还是显示堵纸,如何修理

网友:
有没有拆过进纸组件,有拆过的话就是进纸架没有装好,左边进纸辊有个光栅盘要要装到感应器的中间,要不就一下进去纸,一下出来纸,还有报错

网友A:
就是这个光栅盘,要对到下面的感应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个光栅盘,要对到下面的感应器

谢谢,我看看

网友:
谢谢,按照你说的修好了,能打印。可是打印与传真里显示脱机

网友:
谢谢,是光栅盘在外面,能打印了,打到一半就停止了,在重启后,打印与传真显示脱机,能打印,删除打印机再查找打印设备后还是脱机,但能打印。

网友:
你先把彩色墨盒不要装,试下行不行,行的话就是彩色墨盒不行,如果不打彩色,彩色墨盒可以不装,

网友:
先重装下驱动,问题依旧,换驱动板

网友:
谢谢各位,已经好了。电脑关机,下次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