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刷机报错4005维修记

楼主(2016-06-08):
iphone6刷机报错4005维修记

  型号:iPhone6

  故障现象:刷机报错4005

  维修过程:

  客户将手机送来时说是刷机报错4005,后经测试确实是报错4005,拆机发现硬盘被焊过,而且焊的不怎么样,焊盘胶也没刮,焊上的硬盘也高低不平。

  直接拆掉硬盘重植刷机还是报错,仔细观察主板也没有动其它地方。看螺丝柱左右都有拧伤的痕迹,把螺丝柱拆下来。如图:

图1 iphone6刷机报错4005维修
图2 iphone6刷机报错4005维修

  把拧痕刮掉,线没断。应该是信号线和上边这层地线短路了,把上层刮掉,刮出线用烙铁涂点锡。

  再次刷机成功,测试几天没发现任何问题,维修成功。如图:

图3 iphone6刷机报错4005维修

  我认为这应该是上家在维修硬盘时没有焊好,加之装机拧螺丝过程中把信号线拧短路所导致的故障。

网友:
螺丝柱也会4005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错哦  这样的呼

网友:
我客户的机器没有修理过,也报4005,,,以上办法不能解决呀。

网友:
如果没有修过的机器,是不是硬盘坏了?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学习了

网友:
这几个线是连到哪里的

网友:
厉害 这个技术什么时候能学会

网友(2018-04-25):
感谢楼主热心分享宝贵的修机经验!!!!!!!!!!!!!!!!

网友:
这个不错,基本上都 是换屏引起 的

网友:
怎么螺丝柱能引起那么多问题,刮板维修我做不到啊

网友:
请问楼主  Iphone螺丝长短不一 有什么好的方法记住各个螺丝的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