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开启无线断电重启

楼主(2016-06-08):
   cq40,集成显卡主板,插上无线网卡就进不了系统,拔掉无线网卡就可以进系统,使用也没有问题,网卡换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看图纸,查供电、时钟、复位、数据线,是否有短到一起的脚

网友:
测测网卡条件   客户不介意的话  加个外接网卡

网友:
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加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
HP的有的认网卡的,不知你的不是是这样,,

网友:
有时间就查查数据。复位。供电等。没时间加us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