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30无3 5V

楼主(2016-06-08):
大神们来帮帮忙  如果刚换上8205就有3V5V    冷机双没有了

网友:
滤波电容都换了。

网友:
供电,开启量了?

网友:
静态量35V电杆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隔离电路正常?

网友:
滤波电容,或者上下管。

网友:
有示波器,可以秒杀很多3 5V

网友:
还是得按照条件来查,肯定 能够查到那个不对的条件

网友:
电阻性能不好,电容漏电。

网友:
按照你的思路查下ENTRIP1 RNTRIP2来源  可以断开PR413看下能否产生待机

网友:
E C换的较多

网友:
换个电容看看

网友:
ENTRIP1没有电压ENTRIP2有说呢EN没事···重点查8205条件··不过··还是先换3V5V电容吧··可能有惊喜··

网友:
PQ406控制级是高还是低

网友:
pq405可以直接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