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修一台惠普机子 板号R33 无待机 不触发 触发掉电维修之小故障

楼主(2016-06-08):
接一台惠普的机子 说是按开关不开机  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 无待机电流适配器灯不亮

拆机测量3 5V电感无电压    按开关3  5  V也无电压  测量待机芯片工作条件
主供电正常    线性3  5V  以产生   PWM3   5 V开启信号查图得知开启信号来自于EC EC工作条件
供电  时钟复位正常 LID正常  适配器检测信号正常

测量BIOS1  2  5 6  脚对地值 6脚阻值偏大 查图得知 6脚通过L34电感连接EC

找到L34位置 发现L34以不见踪影  一个电感 直接一坨锡过去完事儿

再通电 按开关以可以触发 3.3  5V  以产生
总结  无待机由于L34掉了 EC读不到完整的BIOS 没有发出开启信号
接着按开关触发  电流有轻微动作到0.03 掉电
测量SLP_S3 没有产生  EC向桥的上电请求以正常
查桥的待机条件  VCCRTC RTCRST SRTCRST 正常
测到INTVRMEN这个信号的时候不正常   INTVRMEN连接R563电阻

3V_RTC 正常有3.3过电阻就变成0.8V   测量靠近桥一端的对地值  不短路

更换电阻  触发  跳变至亮机

加分吧

 会员2243912元2022-10-11 17:35

网友A:
版主这技术加修机速度一天得修十来台了,不是不给加分哦,24小时加分超限了

网友B:
曾经修个G480不开机也是类似,EC读不到程序,然后RTC偏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技术加修机速度一天得修十来台了,不是不给加分哦,24小时加分超限了

碰到难修得  我一样傻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曾经修个G480不开机也是类似,EC读不到程序,然后RTC偏低

EC读不到程序   RTC偏低 是两个故障了吧

网友C:
RTC 电路,在不触发故障中占大比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TC 电路,在不触发故障中占大比例

INTVRMEN  不属RTC电路吧   桥的一个待机信号而己

网友E:
楼主思维缜密,一看就是外表粗犷内心细腻啊,这都能修好,厉害厉害,加分支持

网友F:
修的行云流水啊  二修?掉件

网友G:
版主修机子就是厉害,思路好清晰了,分以加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维缜密,一看就是外表粗犷内心细腻啊,这都能修好,厉害厉害,加分支持

你又来开启逗B模式了   我还不知道你

网友D:
引用 网友F:
修的行云流水啊  二修?掉件

一修  但是不知道电感 是咋掉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G:
版主修机子就是厉害,思路好清晰了,分以加

主要是故障简单    复杂的我也不会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一修  但是不知道电感 是咋掉的

极有可能是有不懂得拆机掉的

网友:
我会去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F:
极有可能是有不懂得拆机掉的

恩   也就这个可能了

网友:
刷完BIOS 不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故障简单    复杂的我也不会修

版主经验多,我们还是原得呢,去了【迅维】学完了要出来呆个几年才有版主的技术

网友:
真是够细心。。

网友:
你这是反话吧  我看出来了

网友H:
懂得时序,任何问题在你看来都是秒杀吗?

网友:
刷完BIOS 不行,换EC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D:
INTVRMEN  不属RTC电路吧   桥的一个待机信号而己

INTVRMEN是桥开启VRM供电信号吗? 那3V_RTC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J:
那个INTVRMEN 电阻 接多大?随便找一个接上去可以不?楼主

网友K:
修得恨流畅  已经加过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懂得时序,任何问题在你看来都是秒杀吗?

也不是   复位后的时序  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模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INTVRMEN是桥开启VRM供电信号吗? 那3V_RTC是怎么回事啊!

3V_RTC 是给那个信号做上拉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那个INTVRMEN 电阻 接多大?随便找一个接上去可以不?楼主

不能找太大的  找小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修得恨流畅  已经加过分了

谢谢加分

网友:
小电杆没了

网友L:
不明白的是线性
三五V

网友:
是啊小电感没了   BIOS跟EC不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L:
不明白的是线性
三五V

线性  3  5  V  有什么不明白的

网友M:
电阻坏了!是我有干南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线性  3  5  V  有什么不明白的

基础不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电阻坏了!是我有干南桥了

莫冲动    干桥不包治百病的

网友:
一颗电阻引发的血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