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特c3k电源报警1#4#灯亮怎么修

楼主(2016-06-08):
大家修过山特UPS么?手边一台山特c3kups,升压管和dc/dc小板烧毁,更换后开机无论逆变还是交流供电都报警如题,查高压电容哪种方式都没有电,该怎么查?还有,市电开机是听不到继电器吸和,高压电容两端始终无电。后大胆串灯泡并在继电器两端预充电,还是不行,不会控制器版有什么问题吧,找了一块换上故障现象一样。

网友:
在网上找用户手册就能查到

网友:
找了很多,没用

网友:
参考一下这两张图,,。

网友:
线路图我都绘出来了,按提示是bus问题,查不出问题来,测试都是好的,手册说只能返售后,这还有意义么

网友:
山特的其实电路不复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