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140的机器,DAY11AMB6E0板号球图纸

楼主(2016-06-08):
q140的机器,DAY11AMB6E0板号求
。待机有3V没5V。触发就掉下来了。电流0.15,5V电感用万用表量着有1.几V就没了,PU1是3.5V芯片,型号是BQ738H.这个芯片卖芯片的都没有,只有BQ738不带H,什么情况~芯片型号不对吗?,。有没有师傅知道~
芯片

网友:
BQ738?不是待机3V5V芯片吧 BQ738是 BQ24738 保护隔离参与充电的

网友:
这款的待机芯片是MS4和MT4两个芯片,BQ开头的芯片一般都是充电芯片,另求图纸,修到一台没待机的~~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5605-1-1.html
这个是吗

网友:
正在找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