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1主板不触发

楼主(2016-06-08):
有个g31的主板 有时候能触发进系统 关机以后再开就不触发了  。用万用表点一下晶振一脚马上就能触发但是不跑码。谐振电容二极管档位是800 800 晶振两脚电压是0.25 0.15

网友:
本人小白白 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晶振换过没有 还有谐振电容

网友:
把晶振部分全换掉 料板上拆一套过来 能触发的

网友:
刷啥程序啊?

网友:
晶振换一下试试,!

网友:
先把晶振换一个试试

网友:
晶振 谐振电容换下,然后也有可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先换晶振、再换谐振电容电阻、再干桥

网友:
晶振和电容全换了  不行就换桥了   别的应该没问题

网友:
谐振电容下了 ,不跑吗就干桥 g31 g41  都是GB桥容易坏

网友:
刷个BIOOS试试

网友:
把晶振换了吧

网友:
有没示波器啊,没有就换 晶正,和谐振电容,再不行就换82801GB

网友:
我也碰到一 块,摸一下晶振跑一个码,一下一下的摸最后开机了,都 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把点那个换了 不行再加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