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盾K580P-I7 D3 BIOS

楼主(2016-06-08):
可以解决开机卡机(左上角一段横线不出LOGO)有时可以正常开机

神州K580P-I7 D3 BIOS绝对能用.zip

网友:
  收藏了 谢谢  以后有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个情况的机子
是精盾580p-i3的 BIOS刷过  无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这个情况的机子
是精盾580p-i3的 BIOS刷过  无果

这款机器必须对应i7 D3的才好使,I3的机器要找对应的bios才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