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85待机0.024,加电掉电

楼主(2016-06-08):
此本进过水,待机有35V,开机电流上到0.23掉电,测得一个+APU_CORE对地为0,这个APU_CORE短了是不是APU坏掉了,烧机也没烧出来?请大神指点
掉电

网友:
把芯片拆下来再打阻值看看嘛。如果拆了芯片电路没有短路了就是芯片坏呀

网友:
板载APU,先测什么电没出,再测其它芯片工作条件,打值为0也不能说APU坏了,先将外围元件换了

网友:
转换电压有没有出啊

网友:
电源管理拿掉了也是一样,开机瞬间电压除了这个+APU_CORE和+APU_CORE_NB没有外,其它基本都有

网友:
这个 我觉先判断 前级还是 后级 后级的话 拆了APU试试 不过也先测试一下 外围 省的 错杀

网友:
后级短路,输出端为+APU_CORE,怀疑APU坏,不敢随便拆啊,怕杀错人

网友:
这种APU短路了 开机应该发烫吧

网友:
APU 本身供电电流就大 烧鸡用在这里用处不大

网友:
断掉电感 后级短 排除电容就是u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