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N43JF BIOS 解决风扇常转,CPU温度高

楼主(2016-06-08):
N43J  R2.3 BIOS 工厂BIOS

网友:
下载试试  可以用在回复

网友:
BIOS 最好写清版号 版本号 机器型号 简单配置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ASUS的 更要表示明白 机器型号 版号等

网友(2019-09-04):
可以亮的  风扇也不会全速转了   第一次开机 自动重启两次 第三次 亮
亮机快
感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