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55A+不上电与跑码死机的维修

楼主(2016-06-08):
之前收过一张映泰H55坏大板,成色很好。恰好昨天一死党给我颗G6950,于是就想着把这主板修修好卖出去。

板子放手术台,各大基础供电对地阻值测一篇,都没问题。插ATX24PIN电源排插,点开机排针,发现不上电。

然后闻到一股灼热的味道,小心翼翼的用手去摸,结果发现IO芯片巨烫。猛然回想起来,之前收这主板的时候客户也是说突然之间无法启动,毫无反应的那种。

该板子的IO芯片IT8721F,遂从料板上拆个下来替换。完事后顺利触发,上CPU上内存也顺利跑码,以为到此结束。结果第一次接显示器,刚进BIOS没几秒就死掉,断电后再点就是不断的掉电重庆不跑码。板子冷却放置一段时间后,刚开始可以正常跑码进BIOS,没几秒就又死机,然后重复的掉电重启,一直这样死循环。试过CMOS放电,无效。
通过不停的测量比较发现,正常跑码上电的时候,内存电压和总线电压分别是1.6V和1.15V,这是正常的。但这两个电压会逐渐升高到1.8V和1.4V,然后嘛就是卡死了,之后不断掉电重启,这两个电压依旧是1.8V和1.4V。因此问题明朗:内存供电与总线供电升高导致主板不能正常工作。
为什么会同时升高?内存供电和总线供电用的芯片都是FP6321,不至于两个芯片都坏吧。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两个芯片统一替换成华硕料板上面的APW7120,结果是问题依旧,还是一开始稳定,后续会升高。
其实啊,映泰当年的主板主打超频作为特色,想要超频嘛,肯定是电压上面肯定要能做出调整。那么这个电压应该怎么去调整呢?它在主板上面放置了个UP6262

1脚是供电,2脚是总线设定,3脚接地,4、5脚分别是SMBDATA和SMBCLK这个I2C总线。6、7、8就分别是VDIMM内存电压反馈设定输出,VTT总线电压反馈设定输出,VCORE CPU电压反馈设定输出。原理是,通过在BIOS里的调整,H55桥芯片通过I2C总线输出电讯号到这个UP6262,使得参数调整,重启后根据新的设定,进而使得内存,总线,CPU供电输出成按BIOS设置的那样。
刚才也提到,CMOS放电无效,说明和BIOS设定已经没了关系,那么现在还这样,唯一理由就是这个UP6262可能损坏了。解决的方式最直接就是把这个UP6262换掉或者拆掉。但我手里没这个芯片,又比较喜欢主板的美观性,不希望让别人仔细一看就知道这里有个芯片拆掉了。因此没有动刀,而是把UP6262的主供电,也就是1脚VCC的电源给断掉。你没了供电,难不成还能工作?

怎么断,很简单,跑线后发现1脚通过一个2.7欧姆电阻获得5V供电,那么我用烙铁直接把这个2.7欧姆电阻给废掉,之后焊盘拖完美点。

接下来就是做系统测试,一圈走下来都没什么问题,各项功能都完美,算是修复。

症状看似很复杂,其实问题还是很简单,弄懂厂家设计原理,自然就迎刃而解。各位看官要是感觉我写的不错,还请赏些分给在下,谢谢大家了!附上一张映泰H55的图纸。

网友A:
我这有块主板跟楼主一样的 冷开机可以启动 能进系统 一重启就复位长亮 量了电压都正常 H55已经加焊了 IO也换过了 声卡跟网卡也摘下来试过 都是一样 放一段时间后就又能跑码 用几分钟一重启 就00 复位长亮 断电再开 重置BIOS都不行 就是放个十几二十分钟 就又能用  BIOS也刷过了 不知楼主能否指点一二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技术牛逼逼的!

网友:
看你几贴了,每次都是先收藏再慢慢看几遍,每次都有收获。多谢大神。膜拜!膜拜!!!

网友:
又学了一招,原来还有这个芯片

网友:
头一次见到,学习了。原来和超频有关呀。

网友:
熟悉套路果然不一样。修起来轻车熟路的

网友B:
死机问题 不是很好修 楼主 这是美观 又秒杀的节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死机问题 不是很好修 楼主 这是美观 又秒杀的节奏

版主过奖啦,这板子到你手里也是一样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版主过奖啦,这板子到你手里也是一样秒

你过奖了 到我手里 不知道啥时候能秒呢

网友D:
LZ技术真是高超牛掰,受教了,新人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个ITE牌的IO,第一行是他的型号,那么第二行是干嘛的?听说代换的话光第一行一样不行,第二行的那些字母也必须一样,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想到厂家有个超频设置的,你太厉害了

网友:
彪悍的人生 不需要解释

网友E:
请问大神以前在哪干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技术真是高超牛掰,受教了,新人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个ITE牌的IO,第一行是他的型号,那么第二行是干嘛的 ...

技嘉主板上的IO芯片在第二行有GB字样,属于技嘉专用,因此只能同型号从技嘉料板上拆。别的板子,只要第一行字样一致就行。第二行可能是料号或者批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大神以前在哪干的。。。。。。。

啥地方都干过

网友:
楼主老师傅啊,连映泰超频都想到了,我们这些新手完全想不到这个

网友:
技术,简直了!!!

网友:
楼主技术强悍,分析得理

网友F:
这种故障  按照正常 的维修思路来说  还算是棘手的故障  楼主能修好  证明楼主的理论与耐心  要是我  碰到这样的板子   这种故障  早扔垃圾堆了  没耐心修  哈哈

网友:
这种故障的机器  还真不好修, 耗时间

网友:
楼主好技术   看到映泰 H55  已经想到结果了  手里还剩一块不触发的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啊!  UP6262熟悉的很!!

网友:
原来主板还有这个东西的第一次见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种故障  按照正常 的维修思路来说  还算是棘手的故障  楼主能修好  证明楼主的理论与耐心  要是我  碰到 ...

确实要耐心,慢工出细活。我也是没事干才慢慢琢磨修出来的。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

网友:
有图纸收藏了

网友:
楼主思路牛逼     是不是在厂子里做过才这么清楚他们的套路?超频导致卡死,万万没想到~

网友:
楼主,您是怎么知道U13是超频用的

网友:
一次性叫他断根,厂商设计这种电路,没多大用处,超频反而会使电脑不稳定

网友:
大神 能帮我看看这个CPU怎么烧的 我好测试维修。给个思路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5555-1-1.html

网友:
"映泰当年的主板主打超频作为特色,想要超频嘛,肯定是电压上面肯定要能做出调整。那么这个电压应该怎么去调整呢?它在主板上面放置了个UP6262"楼主是如何认识到这一点的,可以共享一下映泰主板的一些设计特色原理吗?楼主竟然有映泰的图纸,还有别的型号的主板图纸吗?厉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加分走起

网友:
写的真的不错的。

网友:
电阻坏的多

网友:
这么好的经验,谢谢奉献!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G:
问题是,UP6262不工作了,内存电压和总线电压怎么受控?

网友:
引用 网友G:
问题是,UP6262不工作了,内存电压和总线电压怎么受控?

那里不受控了?UP6262这个东西是发出基准电压信号到内存,CPU,总线各供电芯片的反馈,提升反馈电流,进而控制芯片输出更高的电压。把它拆了,反馈还是原来的反馈,只不过不能提升了,进而电压稳定,唯一的问题就是不能再BIOS里面手动提升各个电压,无法强力超频罢了。

网友H:
已经关注楼主很久了,楼主确实经验丰富,时序了然于胸,逻辑分析透彻明了。小白在这里有俩疑问,望楼主解答下,这个的UP6262的第2脚BUS_SEL总线在这里起到什么作用呢?还有就是既然超频要提升电压,那正常的超频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维修是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已经关注楼主很久了,楼主确实经验丰富,时序了然于胸,逻辑分析透彻明了。小白在这里有俩疑问,望楼主解答 ...

总线设定,你可以理解为芯片的EN开启。1156供电,VTT总线默认电压是1.1V,超频无上限,只要散热做的好,总线你到1.4V都可以。

网友:
重庆不跑马
师傅没有复查 错别字   不过我们都能看懂
师傅的技术 无人能及呀

网友H:
哦!是这样啊!感谢楼主的回答。那这块故障板总线1.4是允许的,那导致反复重启是跟散热有关还是说内存的超频电压1.8已经达到它的上限了呢

网友:
楼主技术了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是这样啊!感谢楼主的回答。那这块故障板总线1.4是允许的,那导致反复重启是跟散热有关还是说内存的超 ...

电压高你也得CPU受得了才行,比如有人下45度的浴汤池感觉良好,有人就觉得烫的不行。CPU也一样,得看体质。我做的就是把所有供电回复默认,就好比把浴汤池的温度全部调整成36度,让所有人都觉得感觉不错。懂否?

网友H:
喔!就是说这块cpu承受不了超频带来温度,于是通知桥,执行强制复位,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

网友I:
买这板的多少都想超个频,你不换个6262人家怎么超频??

网友:
一般和超频相关的会引起哪些故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喔!就是说这块cpu承受不了超频带来温度,于是通知桥,执行强制复位,不知道能不能这样理解

也行吧,你这样理解。

网友C:
引用 网友I:
买这板的多少都想超个频,你不换个6262人家怎么超频??

超频不是我要管的事情。我只要这板子正常稳定用。

网友:
这才是维修的精华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超频不是我要管的事情。我只要这板子正常稳定用。

但你要把这板子卖出去,一块本该拥有良好超频能力的主板失去了超频能力。有点可惜。

换个这芯片也不是太麻烦吧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东西的以前一直没有见过

网友:
楼主写的很好,技术牛逼逼的 ,我也有好几块这板还没有出掉!

网友:
这个分析确实牛,不得不佩服!

网友:
不得不佩服那些分析很到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但你要把这板子卖出去,一块本该拥有良好超频能力的主板失去了超频能力。有点可惜。

换个这芯片也不是 ...

正因为手头没的换才只能这样,再说我这里几乎没有人会去考虑超频的事情。因此因地制宜的来说,就不显得那么重要。

网友:
关键得知道这个超频的原理。还要有图纸!!!楼主此板赚了!贵

网友:
学习了 已加分

网友:
不好意思没分加了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芯片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不错修的很好

网友:
修的很牛,台机 IO 晶振

网友:
这么高深的问题呢,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技术真是高超牛掰,受教了,新人想请教一个问题,这个ITE牌的IO,第一行是他的型号,那么第二行是干嘛的 ...

记得带 -A的是华硕专用吧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已经关注楼主很久了,楼主确实经验丰富,时序了然于胸,逻辑分析透彻明了。小白在这里有俩疑问,望楼主解答 ...

UP6262的第2脚BUS_SEL 这个不是en 开启的
就是英文名字的这块6262的地址设定
在i2c 总线上要挂接很多从设备
甚至看到有些板子  挂6262都是两个
是个6262的总线地址的区分脚位
依照外面的R1 R2分压网络来设定6262的地址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但你要把这板子卖出去,一块本该拥有良好超频能力的主板失去了超频能力。有点可惜。

换个这芯片也不是 ...

你的bga 是两温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J:
UP6262的第2脚BUS_SEL 这个不是en 开启的
就是英文名字的这块6262的地址设定
在i2c 总线上要挂接很多从 ...

原来如此!

网友:
就图纸上 Address:0X60,(不过这里不清楚R507 后面的 /NI 什么意思,难道是映泰的没有装备元件的意思,如果是的话 ,R2空接才符合地址是Address:0X60)。2脚外接的分压网络就是设置这个地址的,I2C总线主设备才能找到挂接的设备,我手上一个技嘉的还是挂接两个6262 。
挑刺了,不过看你很多帖子好像没有怎么反应使用bga维修的例子。

网友K:
不检测电压了 ,电压一直高 主板会稳定?

网友:
哎我还不怎么会修台式机板子

网友:
H55的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检测电压了 ,电压一直高 主板会稳定?

我看你就根本一点都不懂。你弄清楚UP6262这个芯片的特性再来发问。

网友:
楼主的技术杠杠的

网友:
技术牛逼逼的

网友:
不过内存的时候先拆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这有块主板跟楼主一样的 冷开机可以启动 能进系统 一重启就复位长亮 量了电压都正常 H55已经加焊了 IO也 ...

楼主已经说啦  拆掉内存旁边的那个8角芯片就可以好了

网友:
您好,您修过ga-b75m不定时重启的故障吗,能指点一下么,看到能回一下么,么么哒

网友:
大太分析透彻了。

网友:
楼主修的漂亮啊,思路很清晰,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