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冠捷E2060SN 故障求助

楼主(2016-06-08):
冠捷E2060SN 故障求助 屏型号BM200WD3 故障现象如下图 没找到那个地方短路 请大师们指教 该怎么测量
求助

网友:
白色网格笔记本遇到过是屏的问题,逻辑板帮不到你了,不会修。

网友:
这是屏的问题, 机会修很小!

网友:
屏逻辑板坏了

网友:
本体不良,如果还主芯片还不好的话就别修了

网友:
这个不像是 屏电路问题 屏本身问题

网友:
看到过,真没去研究过

网友:
屏坏了,没法修,报废吧

网友:
我上次和你情况一样,做保了,屏基板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屏坏了,没法修, 丢了吧

网友:
屏本身的问题,修不好的。

网友:
这个屏上的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修了一中午 没修好 只能报废了

网友:
屏上的各电压都测试一下看

网友:
这个明显屏问题
你除非压屏

网友:
屏坏了。修不了了换把

网友:
屏坏了 跟驱动板没关系

网友:
现在的高手都不修电路了 都开始修液晶了 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