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板块呆这么久了,发个帖!HTR-5639/RX-V340开机交流继电器吸合,一秒后断开

楼主(2016-06-08):
最近不务正业,想搞个家庭KTV,从网上淘了一个雅马哈的烂功放,想修好后自己用,结果。。。。。。。。。。。。。没修好!!!没修好!!!没修好!!!
型号:HTR-5639/RX-V340
故障:开机交流继电器吸合,一秒后断开,保护!!!
维修过程:
根据经验,开机一秒保护属于电压,三秒保护属于功放后级短路。于是网上搜索此机的维修手册,看看怎么进入诊断模式!

按住这两个键的同时再按住电源开关不放手,进入诊断模式,结果屏幕显示PS  PRT  3%
根据维修手册说明,这个和之前的判断是一样的,是由于电源电压异常导致的保护

查阅其他论坛相关帖子,遇此故障首先要看是不是由于接地出现问题而导致电压异常引发保护!(雅马哈的机壳不能拆下后通电,它的壳子就是地,强行通电可能会损害CPU)。
拿起万用表开始对电路板上的各个螺丝孔测量看是否没有接地,结果一切正常。
这时怀疑是不是由于之前的人拆修时没有接地而通电后造成CPU损坏。根据方法将电压检测PRV信号人为接地,再开机看PS PRT 百分比数字是否有变化,如果有变化说明CPU是好的,故障还是出在这路检测上。说干就干,短接PRV信号到地,开机后发现PS PRT 0%。万幸呀,CPU是好的,(CPU中含有程序,直接无法代换的,必须找相同板子上的才能换!!!)。那么接下来该看各路检测电压的电阻是否有问题了

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
尼玛坑爹呀,全部正常的!!!到此没招了!!!
根据手册,可以将功放初始化出厂设置,尼玛遇到新问题了!
进入菜单9选项——选择PRESET RESERVED,就完成了初始化,妈的,不按确认键?
上个图给给各位看看吧!

根据这段鸟文,括号里说的是在下一次电源打开的时候就完成了初始化,尼玛,我下一次一开机就保护了,它咋个去初始化呢!!
没招了,没招了!!!各位兄弟姐妹来看看啊!!!!
附上维修手册 YAMAHA

网友A:
不会是继电器供电不稳吧

网友A:
控制继电器的是Q681  怎么不查POWER RELAY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继电器供电不稳吧

不是,电压测了稳稳的!继电器也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控制继电器的是Q681  怎么不查POWER RELAY

此信号是cpu直接发过来的!而cpu检查到prv异常就不会发出!直接保护!难搞难搞!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此信号是cpu直接发过来的!而cpu检查到prv异常就不会发出!直接保护!难搞难搞!

如果 初始化 能解决 然而保护要初始化 为何 不短接继电器让其初始化完成呢?

网友C:
看来你修这玩意很专业嘛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 初始化 能解决 然而保护要初始化 为何 不短接继电器让其初始化完成呢?

这也是困惑我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修这玩意很专业嘛

帮主,我这是不务正业!等过段时间还是好好钻研下你传授给我的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