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A550I3,U14与门输出端可否直接3V电源得到高电平

楼主(2016-06-08):
请教下各位前辈,如图现在手里有个神舟A550I3的板子就是这个与门电路坏了,手头找不到替代件,能不能直接飞线将3V与R162连接得到高电平呢。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就算连了也不行。要有延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算连了也不行。要有延时

好的,谢谢您的回复!

网友:
你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

网友:
你试试不就知道了嘛

网友:
可以的   我试过

网友:
可以的,我修的也是神舟的主板,没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什么延时不延时,说白了就是一个信号       我看他这个电路吧 楼主用场管替代也行的

网友:
1 2 脚电压正常的话可以拆掉直连

网友:
大胆试下,应该没问题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复帮助!现在把结果告诉大家已经可以亮机做好系统试了半天了,正常使用。就是直接将3V电源与R162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