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公告与服务
找个师傅教我设置迅维CF360 BGA返修台曲线

楼主(2016-06-08):
我用的BGA返修台是迅维CF360 我只修PCIE显卡 我只设置了两个曲线修PCIE显卡可以吗?一个有铅曲线 一个无铅曲线 我只设置了两个曲线 我就可以修所有型号的PCIE显卡吗?
显卡

网友(2016-09-25):
这得看你那环境温度,自己调试
用测温探头放入料板芯片里面去,调好曲线测试,测到芯片里面温度(无铅225左右 有铅190左右)为好
最后一段高温曲线最好不超(上225下250),上温太高,不爆都发黑。

网友:
还要根据当地气候温度 调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