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CF-A7-MX不触发

楼主(2016-06-08):
今天客户拿来一台主机主板七彩虹CF-A7-MX不触发
从论坛上没有找到图纸  先测全板的短短路  测试正常 插电测rtc有3v 晶振有电压 没有示波器 先测测电压  开关针有3.3v  从论坛上找到NCT5532D PDF  一看有302页 没注意到引脚定义  我从料板上拆了一个IO换上  能开机了  是IO的问题  IO302页应该有引脚定义  我重新找了一下 搜索了一下 找到了   虽然知道了是io的问题 但是具体不知道是哪个信号引起的  有点不服气  我重新把好的拆下来  把原来的装上去  按照时序走一遍  首先测电池
测试正常  然后测试晶振压差 因为没有示波器  先做参考吧 手摸也不开机  然后测待机供电PCIA14脚和PCI-EB10脚 还是正常   那就测触发信号吧  首先测RSMRST#待机电压好信号49脚 测电压没有电压   用烙铁把这个引脚给撬开 测测看看出不出电压  是不是后极有没有短路  撬开还是没有电压  看来是IO坏引起的没有待机好信号  测了一下开关针有3.3v   没有找到PWRBTN#  让班长看了看说是PSIN#29脚  测了一下有3.3v  短接开关针有高低高跳变   问题还是出在没有待机好信号电压  我又把从料板上拆的那个好的给装上  测了一下待机好信号 正常了   然后短接开关针 可以通电了  拔电  上u和内存试试   直接到亮机了  幸亏有个七彩虹的料板  不然又得从马云那里花钱了   高手路过  我是新学员 多多照顾

网友A:
楼主是远程笔记本还是主板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远程笔记本还是主板的啊

远程学习的主板  马上就学笔记本

网友B:
台板的不触发条件还是很少的  其实楼主不用来回换IO   就PWRSW  PWRBTN  RSMRST  PSON这些信号  不用纠结

网友:
我是新手,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板的不触发条件还是很少的  其实楼主不用来回换IO   就PWRSW  PWRBTN  RSMRST  PSON这些信号  不用纠结

看来楼主是老司机了

网友:
RSMRST  搞起来没有电压IO坏有电压呢?

网友:
楼主这样的学习态度值得借鉴

网友:
楼主我小小白   晶振压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