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c430a

楼主(2016-06-08):
故障 : 加电马上掉电 !
    根据客户描述,进水了      告知客户主板 已经烧坏,需要留下检测维修。 客户走后    拆机 处理残留的水剂,  目测没有水了   在通电开机    电流0.456      但是不掉电。   随手测了 电感电压    发现cpu 电压没有
检测供电芯片 max 8770      en   vin  。。。 测到8770TON  脚    无电压     跑线    发现是200k 电阻   放大镜 下  看到此电阻引脚全部腐蚀  拆料板上200k      装上   电流一路飙升    接屏亮起。   不会截图发帖 ! 有一点  不理解  8770TON     这个电压  待机2端都是  19v       加电后 0.6v   但是能亮  就没有管  知道的大师请解释下  谢谢!!

网友:
没有电路图不知道。如果这个是正常的话?很有可能开机后这个电压被芯片拉低了  这个是猜测

网友:
没具体对比过  正常应该在1他左右

网友:
怎么不上图看看

网友:
进水难免腐蚀

网友:
频率设置脚

网友:
频率设定电阻。阻值不能随便换的

网友:
频率设定引脚

网友:
只能看元件数据参数手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