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笔记本不出CPU供电

楼主(2016-06-08):
型号;联想Y470版号;LA-6884P REV;1.0
故障;开机上电0.3.不出CPU供电
今天接了一台联想Y470笔记本,说是按开机没反应。插上电流表,电流冲到0.3就不动了, 然后给客户报价,他说今天一定修好,我说尽力,,,然后拆机维修
先测各个供电,,发现没有CPU供电,然后打开图纸看看
cpu供电芯片95831,很熟悉,供电  VIN19V,VID5V 开启 VR-ON3.3V,
然后拆掉链接9583124的电阻pr943
cpu供电1v有了。再测pgood有了。说明CPU供电芯片是好的,
后面找个BIOS刷了看看,下了一个BIOS刷上看看,
刷上BIOS,电流哗哗的上去亮机,
然后出去上了一个厕所,回来后上电0.3,还是不出cpu供电,擦。这怪,重新加焊一下BIOS,还是一样, 心想是不是BIOS有问题,然后刷了一个两个三个,都是刷完以后可以开起来两下冷一下就不行,有点蒙了,
把BIOS边上电阻电容加焊了,还是一样
然后安静的抽支烟想想,擦,会不会BIOS坏了,引起的
换个BIOS芯片,测试一会,,OK

还是绕了很多弯路的,下次有朋友遇见的可以看看

网友:
期待不要返修回来就好啊。  呵呵

网友A:
那个电阻是坏了吗?怎么会取掉电阻就有电压出来了

网友:
楼主,有没有具体的方法可以测量确定BIOS芯片坏了呀?而不是靠猜测去替换?我看了网上许多帖子都是猜测蒙对的。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V470有时不加电的,最后也是换BIOS芯片好的。

网友:
BIOS芯片引起的不稳定?

网友B:
拆掉电阻有CPU供电就可以了呀    干嘛后面还要刷BIOS

网友:
BIOS芯片本身问题引起不出核心供电?长见识了

网友:
遇见过bios芯片内阻增大导致7脚电压偏低的

网友:
期待不要返修了

网友:
半夜喝着小酒回复: BIos芯片说换就换这么任性,芯片是怎么来的?

网友:
返修的话楼主记得补充啊

网友:
95831和95836取电阻都能出电压

网友:
拆掉那个电阻只是为了验证CPU供电部分的芯片和外部原件好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是坏了吗?怎么会取掉电阻就有电压出来了

你去论坛搜一下、饼哥有发关于95831的那么一帖子

网友:
BIOS芯片很少坏,你这是个例。

网友:
估计是不是桥的晶振不起振哦,你焊哈BIOS可能加热了晶振,你应该看哈到桥的那个PG信号正常不

网友:
只知道bios坏会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特殊,LZ修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阻是坏了吗?怎么会取掉电阻就有电压出来了

95831这个CPU的PWM  去掉24脚的PG电阻 上电就可以出CPU供电和PG信号  反之如果不出的话肯定是CPU的95831挂掉了 更换就可以了   这个很早之前就已经总结过了啊

网友:
遇到过BIOS坏的

网友:
我这变刷bios都是另找芯片刷,看来确实很有道理啊避免了很多弯路

网友:
看到楼主了,小伙子年轻有为哦,将为是维修界中的一颗新星

网友:
BIOS坏了会引起不出CPU供电,长见识了

网友:
新手不明白

网友:
这个应该比较少见吧  cpu不供电bios不是很少能引起吗

网友:
BIOS会引起没有CPU供电?- -

网友:
BIOS有时候就是这么容易坏

网友:
这种奇葩故障还是没有遇到过

网友:
bios坏了,CPU读取不了bios,所以供电芯片不出电压。对吗

网友:
这个现象是有的  BIOS芯片坏了

网友:
无cpu供电,居然刷bios,换bios芯片能好。看到这个今天一天都值了,但是楼主说的不详细啊,没懂原因

网友:
拆掉了CPU供电IC的24PIN 的电阻后,不上CPU能出供电吗?

网友:
对,cpu供电出来 之前 ,桥要读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电阻有CPU供电就可以了呀    干嘛后面还要刷BIOS

这样也可以?

网友:
要多看几遍!

网友:
这个供电芯片是通病了。BIOS问题现在真的不少。

网友(2017-09-07):
楼主这个怎么判断  cpu有没有换

网友:
果然是高手,向楼主多多学习。赞一个

网友:
楼主不仅技术好,人也帅

网友:
坏板子上拆的容量一样的bios 刷好bios之后可以用吗 ?

网友:
bios芯片坏还没碰到过。。。。。。。

网友:
以前的老机器还好 BIOS芯片坏了还可以随便换,现在的新机器貌似很多都不能随便换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逻辑正确 膜拜大神

网友:
修好可以了  有钱赚  现在电脑好少了  很多都不愿意修了

网友:
BIOS 芯片不稳定  还是很少遇见坏的。  感谢分享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V470有时不加电的,最后也是换BIOS芯片好的

网友:
对楼主的技术我等小小白那是个羡慕。。。。。。。。

网友:
很少遇到因BIOS 引起不出CPU 供电的!

网友:
以前有个acer的本本,热机的时候正常用。冷一会就不行了。刷了bios就好。冷一会又坏了,刷bios就好。可能也是bios芯片坏了。

网友:
刷bios解决啊,现在bios坏的很多啊...................................

网友:
BIOS芯片坏了不出CPU 电压,没遇到过,学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拆掉电阻有CPU供电就可以了呀    干嘛后面还要刷BIOS

那是调试 必须要修出来的 要按照时序修出来

网友:
有时候有些机子摸不着头脑,就像这台,,,,,,,,,,,,,,

网友:
以前有些机刷了也不得就放弃了,都没想到换BIOS芯片开。

网友:
弯路也没走太弯,能修好就行,,,,,,,

网友:
不出CPU供电还是有点难修的,楼主这台还同时有多个问题

网友:
BIOS坏了的情况 一半都是读不出来 写不进去  你这个情况比较特殊 我也只遇到过1次

网友:
这个故障有点特殊,LZ修的不错
这个供电芯片是通病了。BIOS问题现在真的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