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 4743G瞬间掉电维修。端午节前夕帖子

楼主(2016-06-08):
       维修人:yuchao454875
     地点:江西九江
    今天客户拿个笔记本过来,宏基4743g,说不开机,直接接可调电源。
发现上电到0.5A左右瞬间掉电(走了很多弯路)。先拆机再说,拆开机器。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机器拆开,先打各电感阻值,因为这种瞬间掉电,顺便连S0转换电压的阻值都大概打了一遍。
发现并无异样,直接在通电吧,测试3V,5V正常,发现板子好像会自动上电啊,测量CMOS电池
为3.3V正常啊。大概用万用表测试发现其他的瞬间貌似有电压,但是掉电太快。本来打算上波波的
不过我的波波技术不是很好,先按照老方法来吧。一般这种瞬间掉电的估计很多人都头疼不已。
一般这种的有可能是欠压,或者是温控问题。
按照我的方法来吧。一般可以拉低ALLPG来判断是电压问题还是什么情况。

这个可以拆掉U30,我直接拆掉U30,这个U30是个门电路,要U30的1脚和2脚同时为高,4脚就发出VR_ON。
拆掉之后测量U30的1脚 2脚都为3.3V不掉电了。上电到0.2A左右,测量电压内存供电,显卡 ,桥供电,集显供电。
正常,CPU供电没有,因为VRON被我断开了。肯定没有CPU供电。
不知道为何突然发现电流既然一直往上上到3A左右,什么情况,我没插内存跑这么高。然后再论坛看到了刚的
G460维修也是说飚到2A多地址链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5402-1-1.html
虽然我的不是这个问题。我大概有了点思路,根据前面情况应该问题锁定在CPU供电这一块,先换个CPU供电再说。
这个是ISL62882,发现有ISL62883论坛说这个可以代换。
先换上去。发现可以上电到0.6A左右还是无CPU供电啊,这什么情况啊。难道是桥问题。条件大概前面都查了下。
无意中发现网卡灯什么情况直接亮的。我貌似发现了什么似得。
赶快断电,然后看网卡芯片,

发现已经破了个洞啊,直接先拆掉再说。

拆掉上电发现,电流几次跳变。直接接屏。已经亮机。

个人总结:这个机器走了挺大的弯路,因为一开始会自动上电,应该就是因为网卡的第三脚。
PCIE_WAKE#的这个网路唤醒被拉低了,造成自动上电,在结合GANG的帖子,那种可能是因为
网卡问题,导致桥工作不正常,所有CPU没有供电。下次各位有那种自动开机,或者关机后自动开机的
可以首先查下这个WAKE信号,这个是网络唤醒。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作为福利我分享个通病,联想E49L,这个机器的通病就是晶体芯片。
一般就是这个PU4301坏了。
这个一般故障现象是5A短路,拆开打阻值你会测到5V的对地阻值只有2欧左右。
拿掉CPU会发现不短路,大家看图纸应该就知道为何说是这个芯片坏了

还有的故障现象是上电到0.2-0.3A左右,你下掉CPU会发现CPU的对地阻值还是2欧左右,
听我的直接干这个芯片基本上都能搞定,不过这个芯片很难弄,几个能弄好一个就不错
一般我建议各位要买芯片就买全新的无铅的,不要买后面重直的。基本上没用。

好了提前祝各位维友端午节快乐。

 会员10401732元2022-10-24 13:14
 会员5799252元2022-10-3 13:43

网友A:
你的E49怎么干了集显,我的是上,上电打表,CPU都被干了可恨啊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好人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E49怎么干了集显,我的是上,上电打表,CPU都被干了可恨啊

没有干集显,这个只是我把这个电感翘起来看下哪个问题。这是第一台的相片、

网友:
谢谢分享

chinafixRookie -2 若扣分不自由,则加分无意义

网友C:
这个垃圾机外壳不是一般贵

网友D:
网卡唤醒了、理论上会自动开机才对呀,为什么最初的故障却是无显呢?说明不止这一个故障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网卡唤醒了、理论上会自动开机才对呀,为什么最初的故障却是无显呢?说明不止这一个故障吧

一开始没注意其实一开始就是拿过来就是自动加电不显

网友F:
LZ你的维修可借鉴,学习了,也祝你节日快乐

网友G:
网卡坏了引发的故障现象不只一种

网友H:
不错的经验分享,果断收藏了,加分

网友I:
楼主节日快乐
维修教程很实用

网友J:
上电自动触发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网友K:
网卡短路会引起自动开机,楼主误认为开机掉电了,

网友L:
这Acer那网卡坏的很多吧

网友:
楼主发干货了,通病是好东西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M:
现在很少遇到 网卡坏的了,瞬间掉电我基本查PG

网友N:
那个网卡芯片破了个洞是之前就破的还是后来破的呢? 如果之前就破的 那楼主就不细心喽

网友O:
网卡坏这个也算通病 不止这一款引起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好人哦

谢谢加分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希望大家有好的经验什么的都共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垃圾机外壳不是一般贵

哪个?宏基还是联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LZ你的维修可借鉴,学习了,也祝你节日快乐

祝各位维友节日快乐。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网卡坏了引发的故障现象不只一种

对的有的时候网卡坏了会拉低3V网卡供电,或者桥可能会不触发或者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的经验分享,果断收藏了,加分

谢谢加分我共享下个人经验而已你们的支持就是我前进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节日快乐
维修教程很实用

同乐,主要就是告诉大家 有的自动开机的是WAKE问题,还有就是E49的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上电自动触发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对的,我说的只是其中一种,有的时候CMOS电池,RTC电路等都会造成自动上电。

网友:
引用 网友K:
网卡短路会引起自动开机,楼主误认为开机掉电了,

自动开机是网卡的问题,但是他确实是掉电。因为CPU供电不正常自动掉电,然后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L:
这Acer那网卡坏的很多吧

这个网卡貌似修到过2台吧。这个网卡刚好在开关板下面,所以容易走弯路

网友:
引用 网友M:
现在很少遇到 网卡坏的了,瞬间掉电我基本查PG

确实很少啊,你认真看我的帖子啊,我是断开了PG来排查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版主,向您请教了       单独适配器供电正常,插上电池掉电      检查思路该是怎么跑呀?

插上电池能亮机吗?单独用电池正常吗?充电管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N:
那个网卡芯片破了个洞是之前就破的还是后来破的呢? 如果之前就破的 那楼主就不细心喽

之前破的,是我不细心,其实自动上电,我排查了RTC之后应该首先想到的是WAKE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O:
网卡坏这个也算通病 不止这一款引起掉电

貌似好像上次有台华硕的不装网卡还会掉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插上电池能亮机吗?单独用电池正常吗?充电管正常吗?

强行把电池接口这个信号DETECT#接地    可以单独电池正常开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强行把电池接口这个信号DETECT#接地    可以单独电池正常开机

什么机器?板号多少?用电池电源一起能亮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什么机器?板号多少?用电池电源一起能亮机吗?

NP450R5V         电池电源一起开机的话  会掉电      单独适配器才能正常亮机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学习中,谢谢你兄弟

网友P:
楼主的端午节福利很给力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有的时候网卡坏了会拉低3V网卡供电,或者桥可能会不触发或者等等

学习了。网卡短路也会引起这种故障

网友Q:
瞬间会掉电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桥没收到SYSPWROK信号后导致不发出SLP*信号不!

网友:
网卡被雷劈了把

网友:
被雷劈了  哈哈

网友G:
引用 网友E:
对的有的时候网卡坏了会拉低3V网卡供电,或者桥可能会不触发或者等等

恩  看来版主也是站在维修一线的

网友R:
是网卡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的端午节福利很给力啊

是啊给大家点福利,

网友:
引用 网友R:
是网卡的问题吗

是的,就是网卡的问题,造成的桥工作不正常。。个人认为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恩  看来版主也是站在维修一线的

维修一线是什么情况,我听不懂兄弟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雷劈的啊,最近2个月也没打雷啊

网友:
引用 网友Q:
瞬间会掉电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是桥没收到SYSPWROK信号后导致不发出SLP*信号不!

不是吧。我这个是断开PG才不会瞬间掉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维修一线是什么情况,我听不懂兄弟

我是说版主 现在有可能自己动手修电脑  有些东西只有自己修过才知道

网友E:
引用 网友G:
我是说版主 现在有可能自己动手修电脑  有些东西只有自己修过才知道

我一直都是动手修啊,难道兄弟认为我只会说不会修,在我手上修的板子没有10000也有7000块了

网友:
不错,谢谢分享,,不过有些地方的句子读起来不太通顺。。别生气哟,,,。。

网友D:
引用 网友D:
网卡唤醒了、理论上会自动开机才对呀,为什么最初的故障却是无显呢?说明不止这一个故障吧

版主,向您请教了       单独适配器供电正常,插上电池掉电      检查思路该是怎么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开始没注意其实一开始就是拿过来就是自动加电不显

版主,向您请教了       单独适配器供电正常,插上电池掉电      检查思路该是怎么跑呀?

网友:
thanks for sharing valuable experience

网友:
引用 网友S:
手头还台E49g的主板。无CPU电压。 玻璃管也换过了 。还是不出。 。楼主 有碰到过吗。这款南桥会出问题吗?

应该不是南桥问题的,这个估计还是你没换好,这个而且那个管子容易坏。买的也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T:
网卡灯亮了,就要想到有问题了。

刚开始没注意看,在开关板下面

网友U:
网卡坏引起的自动开机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下次一定会注意这些细节问题,楼主无私

网友:
晶体不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U:
网卡坏引起的自动开机还真是第一次听说,下次一定会注意这些细节问题,楼主无私

网卡坏了拉低了WAKE#信号就自动开机,

网友:
江西赣州路过

网友:
雷击的机器 一般网卡坏啦 ,要是换网卡没有好的话,基本就是南桥IO

网友:
修的不错  支持一下

网友:
这个戴尔的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管子烧的,貌似是5V短路

网友:
网络唤醒被拉低,涨姿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一直都是动手修啊,难道兄弟认为我只会说不会修,在我手上修的板子没有10000也有7000块了

厉害  我修没那么多

网友:
瞬间掉   好迷茫

网友:
好经验  值得学习

网友:
宏碁的网卡都容易坏,容易拉低复位

网友:
PCIE_WAKE#这个信号为低应该不会自动上电而是关机变重启才对

网友V:
竟然是个bga的芯片!!震惊

网友W:
这种芯片买回来就是坏的我见到了很多。还特别的不好焊接,修过好几台最后都是换板了。

网友:
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额真是难为你了

网友:
夏天到了,雷神发威,网卡开始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种芯片买回来就是坏的我见到了很多。还特别的不好焊接,修过好几台最后都是换板了。

那是你买的地方不对,论坛有人也买了买了好多个不行,后面我给的链接就好了。。这个板子也不是特别贵主要

网友:
引用 网友V:
竟然是个bga的芯片!!震惊

恩,而且这芯片坏的很多的,买的也很多坏的

网友X:
自动加电  确实要考虑  网卡

网友W:
看到这样的芯片,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最好别去动它,发现越越越坏

网友:
楼主介绍的真细心

网友:
引用 网友W:
看到这样的芯片,在没有确认的情况下最好别去动它,发现越越越坏

没把握的最好换板,因为一块板子也不贵。要是弄坏几个芯片,这芯片不便宜15块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X:
自动加电  确实要考虑  网卡

要不就是CMOS,要不就是WAKE

网友:
很好不错的帖子。

网友:
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看了半天,学习了,详细啊 楼主以后多发点

网友:
还是要仔细

网友:
不错的经验,果断收藏,

网友:
看维修帖子,也是一种进步的方法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
楼主写得很详细 学习了

网友Y(2016-07-08):
难搞的晶体芯片啊
yuchao454875
晶体芯片很多假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Y:
难搞的晶体芯片啊
晶体芯片很多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