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278差电池掉电

楼主(2016-06-08):
今天接到一台A1278苹果笔记本送来说开机要断电:进系统1分钟不到掉电了:拆开拔掉电池开机正常一直不掉电:论坛里面说是R70520欧姆电阻问题:下了份图纸测量R7052阻值正常O欧姆R7051  2.2 求大神帮忙救救

网友:
先换个电阻看看

网友A:
查电池检测信号是否正常?电池接口对地值测过了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电池检测信号是否正常?电池接口对地值测过了吗

对地阻止正常:2.2的电阻可以换成0欧姆的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止正常:2.2的电阻可以换成0欧姆的么

波形正常吗? 不可以,最好不要因为换成0欧超出了误差范围了  检测提供的信号可能导致不正常

网友B: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止正常:2.2的电阻可以换成0欧姆的么

PPVBAT_G3H_CONN阻止正反都1000多欧姆正常吗  其他4 5 6脚阻止500多欧姆应该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电池检测信号是否正常?电池接口对地值测过了吗

PPVBAT_G3H_CONN阻止正反都1000多欧姆正常吗  其他4 5 6脚阻止500多欧姆应该正常

网友:
电池只有0.7V电压了 电池没电会引起掉电么

网友C:
这个板的板号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VBAT_G3H_CONN阻止正反都1000多欧姆正常吗  其他4 5 6脚阻止500多欧姆应该正常

QQ602788889  给个图纸 看看  上次一个朋友也是类似的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PVBAT_G3H_CONN阻止正反都1000多欧姆正常吗  其他4 5 6脚阻止500多欧姆应该正常

这个脚位 供电电压是多少?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PPVBAT_G3H_CONN阻止正反都1000多欧姆正常吗  其他4 5 6脚阻止500多欧姆应该正常

或者你把电池接口电路    照片 传一下帖子上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板的板号是什么

820-2565-A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地阻止正常:2.2的电阻可以换成0欧姆的么

没有示波器哈哈:我换成O欧姆的了故障一样:还是一样掉电:可能我故障没描述清楚是单电源开机正常:单电池不触发:因为我测电池只有0.7V电压:电源和电池一起用就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脚位 供电电压是多少?正常吗?

没查芯片脚位定义:8V左右吧

网友:
查一下D6990

网友D:
单用电池不触发就用电池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单用电池不触发就用电池修了

电池现在没有电 电池应该坏了:没电所以触发不了

网友:
4PIN6PIN 供电正常3.3VD6990应该没问题

网友:
电池好不好确认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