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V5-471G ,进入BIOS的方法:

楼主(2016-06-08):
今遇一客户原机win10改win7,客户说找了2个店都说装不了。 此活流程:进bios、改uefi为传统模式,进pe改硬盘模式为MBR、分区、ghost,但是始终不知道怎么进BIOS,找百度没查到,研究半天得出正确方法。

宏碁V5-471G ,进入BIOS的方法:开机按F2 等一会,然后按照我画箭头操作即可。

网友A:
这个下次得试一下    有一次客户直接格式化了  最后刷的BIOS再引导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下次得试一下    有一次客户直接格式化了  最后刷的BIOS再引导的

你是怎么格式化的, 我都按不出来启动菜单,怎么进pe。而且我这位客户说了不让拆机取硬盘。

网友:
这tm不是坑我吗

网友B:
有热键的吧 开机热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热键的吧 开机热键

是有热键,就是最常用的进BIOS热键:F2,但是按完F2后得多等会。咱论坛同行都以为是BIOS出故障了呢。有说要刷的,有说通病的。

网友C:
BIOS  和恢复系统  整合在同一个热键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BIOS  和恢复系统  整合在同一个热键了?

对了,你试过F8或者F9  或者DELETE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你试过F8或者F9  或者DELETE吗

试过不行

网友:
肯定有热键的 不然系统完全损坏不是进不去bios吗

网友:
现在的BIOS 设置都有点奇怪

网友:
改完就可以U盘引导了?  我怎么记得  W8换W7的时候还要在BIOS里面设置别的呢!

网友:
这都能被捣鼓出来,真的牛逼

网友:
呵呵这是w10自带的

网友:
下次遇到好好试试 只有宏基才会搞这种事情的

网友:
我去,搞的这么复杂。

网友:
新事物一直在出现,修电脑的很辛苦啊,学到老干到老。
这种新的BIOS设置方法确实很坑爹

网友:
老坑人了,以前遇到 个华硕的, 机器贴的就是玩转WIN10 的标,也是死活装不上WIN7,但是可以进BIOS,最后 客户回笑,安装新的 好使WIN10  收帐走人

网友:
写得什么东西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