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750D-I7 D1 W650SJ (W670SJ) 开机显示一会报警一会就关机

楼主(2016-06-08):
(图片)

网友:
开机报警?能亮吗?

网友:
显示很正常呀,也可以到系统里面

网友:
温控报警吧   风扇 温控等看看

网友:
测试显卡供电

网友:
搞个PDF不知道是什么来的

网友:
有没有整个w650sj图

网友:
报警了再关机还是报警了不关机,还是关机是随机的

网友(2016-09-06):
手上同样有一个这样的机器   冷开机能用一个小时   掉电再开就没几分钟就会掉电了

网友:
直接写出来不行吗  看下还要下载分

网友:
有没有看到的大侠

网友:
开机没显示报错代码吗?

网友:
温控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不管BIOS的事!这个我以前修到过的,是独显供电不良引起的

网友:
楼主发个这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有一个同样问题的机器,还没有图纸啊

网友(2017-08-17):
测试显卡供电........................

网友:
是不是独显供电出了问题,我修过战神,独显供电出问题,亮机后报警,然后掉电

网友:
应该是显卡 供电 1.05V转换 报废了。上次我修过一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