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n7002dw 和 2n7002kdw 一样吗 可以共用的吗

楼主(2016-06-08):
有一台宏基v5-132p不触发按下开关后 3v 5v 出来一下 就掉电了
最后查到 3v 5v POK 不出来
pok来到了 2n7002kdw (q1901图子的代号)
拆掉kdw能触发 能显
由于没有kdw 在cq40上找到 2n7002dw 就装上
但是不能触发 问题一样
不懂是不适合 还是别的地方坏

acer aspire V5-132P angel_cy 12313-1.pdf

网友A:
我去,还没有搞什么,就需要10个下载分来给你解惑........

网友:
两个管子是一样的

网友:
是可以,这个管子只是受控。

网友B:
拆掉能好  其他都正常的话可以考虑不装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去,还没有搞什么,就需要10个下载分来给你解惑........

百度一搜就有了 纯粹多上传 谢谢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拆掉能好  其他都正常的话可以考虑不装

我不装了 现在试用中。奇怪的是 装了不触发

网友D:
纠结个啥,待机0.2,风扇会转,只要功能一切正常照样用

网友:
这个要研究一下就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纠结个啥,待机0.2,风扇会转,只要功能一切正常照样用

好的 哈哈 试用中

网友:
前面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装了 现在试用中。奇怪的是 装了不触发

不装没事  周围相连元件有问题  装了可能不行    就是图个节省时间

网友:
两个管子 ,差不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