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E47A 触发到0.1A左右掉电维修

楼主(2016-06-08):
机器原来是开机,不定时断电,进bios 也掉电,开单留机。
隔了一天开始查,论坛搜索了一下,说是pr269问题,将其短接,按开机,电流上到0.1A左右掉电。昨天还可以开机,焊接了一下,不开机了。见鬼了。用了点时间检查了一下自己没有掉东西到主板上面,发现没有。用示波器点了一下各路电压,在开机的瞬间都有跳变,用HWPG大法试了一下,发现也是掉电。看来只能老实查电路了.查到PM_SLP_S3#时,发现这个信号没出,应该是pch问题了。后面的各路电路电压是在PM_SLP_S3#之后,才开启的,怎么有跳变了。要么是PCH问题,要么是后面还有短路。最后还是加焊PCH好了。回想拆机的时候,PCH上面原来是有一个散热片的,现在没有了,可能是上次拆机的时候搞没了。浪费了一个下午,修这一台机器。做个记录有遇到的,自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