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N4030报警8声

楼主(2016-06-08):
品牌;戴尔N4030
故障:开机八声报警,屏幕不亮
维修:加焊显卡解决!
先用风枪吹了下显卡,亮了!

然后上BGA加焊

温度达到270度,锡珠融化后,镊子戳它一下

冷却后,替换显卡硅胶垫

装机测试

网友:
这问题都好解决

网友:
n4030 bios this can help you.....

网友:
群主666学习啦

网友:
n4030 bios file ok tested

DELL Inspiron N4030 DJ1 Capella UMA 10212-1_48.4EK19.001 PCH@KBC_OK.rar

网友:
这帖子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
显卡问题,你的明白。

网友:
显卡北桥容易出问题

网友:
一针见血,技术

网友:
七桥八显,DELL的通病。

网友A:
感觉 只要上BGA 虚焊的 芯片 一般活不过几个月

网友:
这个通病  太常见了

网友:
这个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没遇上!

网友:
BGA机器跟我的一模一样哈哈哈

网友:
楼主不改散热铜片那个效果更好一点哦

网友B:
7声北桥,8声显卡,这机器不管是AMD还是INTEL都是容易坏,焊了也用不久,导热做得太差,和V3000有得一比,只是没有当年V3000卖得那么多

网友:
8声显卡和屏幕

网友:
小菜一跌...

网友:
戴尔八声报显卡,度娘上有,有些客户自己查了后过来就说显卡坏了

网友:
bga年龄挺大的

网友C:
BGA机器有点老了

网友D:
前天修个AMD的,7声,就加焊北桥,结果北桥挂了。我的风嘴离桥有段距离,还爆

网友:
戴尔的有报警,好判断故障!

网友:
不是显卡就是屏线

网友:
这都是通病

网友:
老毛病啦 修过一段时间主板的都知道

网友:
上 270  下260

网友:
显卡坏了   通病

网友:
270度 温度有点高啊

网友:
这个机器我修了好几个,报八声,直接加焊显卡,马上OK

网友E:
不着能不能用得住

网友:
重植下芯片比较好

网友F:
楼主 跟我的 焊接机一样的 ··· 感觉温度不稳定 ··

网友:
这种机器加焊根本 用不住,修到过很多,后来直接换显卡直接解决问题了

网友G:
8声还不是没认到屏么...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H:
引用 网友G:
8声还不是没认到屏么...

这个亮机后  不插屏 报警5声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着能不能用得住

跟客户说了 他不换 修下凑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 跟我的 焊接机一样的 ··· 感觉温度不稳定 ··

我用着还行,用了快五年了

网友:
这个修好了后 把风扇结成常转的 就不会那么容易坏 如果嫌吵就接两个二极管

网友:
这个屏线也爱断的,就是屏轴位置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D:
前天修个AMD的,7声,就加焊北桥,结果北桥挂了。我的风嘴离桥有段距离,还爆

我吹的时候把风枪嘴拆下来吹的,温度一定把握住

网友:
引用 网友C:
BGA机器有点老了

是有点老了,用了好几年了,用着还行

网友:
8声显卡 屏幕 屏线 大家都知道

网友:
这机器的发热大,感觉很容易返修,有没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
又是这机器啊

网友:
这是直接在BGA加焊后冷却装机就好 吗?其寿命会长久吗

网友:
显卡虚的不少

网友:
你这钱好赚啊,

网友:
什么什么型号的显卡,不过这款基本上这个毛病。

网友:
刚修了一个一样的

网友:
通病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 显卡北桥 BIOS  屏线松动 就这几个问题多些

网友:
上部温度比下部温度还高

网友:
楼主都是换软胶吗    不换铜片     我们都是换铜片    话说铜片的导热能力是软胶的N倍啊

网友:
我遇到 DELL 进系统都正常 显卡也能用 就一直报警·· 换了 一个新显卡就好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个亮机后 不插屏 报警5声
5声那是bios没电

网友:
通病吧,学习了

网友:
是检钱了吧

网友:
这个机器维修 没有技术 含量

网友:
呵呵 我们修过N多台了

网友:
还戳一下。。。。。。。。。。。

网友:
这贴确实没什么技术含量,不过楼主辛苦了,发帖不容易啊

网友:
这也可以发

网友:
good warming to rule, to reballing

网友:
通病的机器

网友:
DELL机器好多都是显卡问题,楼主这种维修方式简单,高效,

网友:
焊完过后建议改成长转

网友:
Dell的通病

网友:
八声报警 结合主板的外观..和一些状况 基可以判断出是显卡还是排线!

网友:
好快返修的

网友:
不显示报警戴尔的一般都这样

网友:
集显报8生是什么问题

网友:
不是屏幕,请阅读完整个帖子,看不懂让;楼主给你发一遍英文的

网友:
显卡加焊容易返修

网友:
应该是 显卡问题吧

网友:
这个显卡坏的特别多,返修也多

网友I:
这个机器,屏线不插也会8声报警,显卡虚焊也会,修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 只要上BGA 虚焊的 芯片 一般活不过几个月

各百分之五十的几率吧,有些加焊之后一直挺好,有些几个月就返修了。

网友:
感觉好的显卡 上完bga 也就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网友:
没有任何意义了。这个帖子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网友:
戴尔机器都是这样  7桥8显

网友:
那是什么型号的显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7声北桥,8声显卡,这机器不管是AMD还是INTEL都是容易坏,焊了也用不久,导热做得太差,和V3000有得一比, ...

戴尔15R-5521七声报警电流0.8也是桥?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个机器,屏线不插也会8声报警,显卡虚焊也会,修过这样的问题。

我秀的时候亮机了 屏线没插 报警5声

网友:
上部270度    !!!!!

网友:
一般都是直接换显卡的,现在很少加焊了,根本没用

网友:
这个温度不建议,太夸张了

网友:
CF260吗??建议上部温度最高不要超过220,下部高点没问题

网友J:
一般有铅200 260
无铅220 300
要根据芯片大小,环境气温灵活应用

网友:
都是换集成

网友K:
万一 GBA 后显卡挂了咋办

网友:
引用 网友J:
一般有铅200 260
无铅220 300
要根据芯片大小,环境气温灵活应用

你是说上部分温度低点,下部分度高点? 没试过,可以试试

网友:
值得学校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K:
万一 GBA 后显卡挂了咋办

那就只能换芯片了

网友:
加焊一下  用不长吧      风扇改一下

网友:
这问题 容易解决 就是用风枪得小心 控制温度

网友:
引用 网友H:
那就只能换芯片了

客户愿意 换
我上一下 跟你一样做 BGA 一焊 开启白屏  ,换了个新的上去好了

网友:
为啥要戳一下呢

网友:
加分支持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已经是通病了,N4030  N4110 掉电什么的  都是显卡虚焊

网友:
屏线掉了 也是8声

网友:
直接上BGA稳定些

网友:
夏天到了,送钱的机子也多了,通病我喜欢

网友:
感觉不稳定。。搞不了  几天

网友:
返修 累死。。。名声也搞坏了

网友:
真的很不错!!!这种都搞得!

网友:
显卡引起的

网友:
楼主垫软胶不会容易返修吗?我一般垫铜片,再改个风扇,凉快的不要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