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LX REV3.0 主板

楼主(2016-06-08):
哪位大哥知道华硕 P8H61 -MLX REV 3.0 的主板上的 “ PU6”这个 的芯片是什么型号(CPU_FAN插座傍边),可用什么型号代换?先谢谢啦!

网友:
你打开点位图不就知道了

网友A:
就是  打开点位图一看便知了  这个不需要问的

网友B:
不像是做维修的,这种问题点位一开,万件臣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做维修的,这种问题点位一开,万件臣服

是新手,第一次修板,我打开点位图了,没看见有具体型号呀,怎样查看元件型号,能说一下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是  打开点位图一看便知了  这个不需要问的

datasheet 这项是灰色的, 软件是TSICT   我是新手,怎样查看呢,能说一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像是做维修的,这种问题点位一开,万件臣服

datasheet 这项是灰色的, 软件是TSICT,你用的是哪个软件能发一个吗?

网友:
打开点位自己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