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中的菜鸟小修GA-B75M-D3V

楼主(2016-06-08):
今天遇到同行拿来一块GA-B75M-D3V。说是点不亮,拿来上诊断卡一看,没复位,量一下,没有CPU供电,经过多次触发,发现有时会不触发,放下电就好了,有时会重复复位,偶尔会上电保护,大概看了一下,没发现是哪里的问题,压桥,交换BIOS没什么效果,就上论坛看看有没有通病什么的。结果一看,还真有一个显现和我这个一样的。说是有两个小的问题戳是拆了就好了

,就是这边两个小料,结果没好。后来看了下,看到这边一个小电容一副要死的样子,http://r.photo.store.qq.com/psb?/V12uc5hD3s9y0Q/OFsHL6Rt09SfYP7qTwkBvT8GyGzVMDWVJlv8nQBiu3Y!/r/dAwBAAAAAAAA量了一下,电容两端都对地,觉得不对,果断拆掉,结果就有值了,300多,上电,一上电就保护,又把之前拆掉的两个小料补上,跑马,亮机了,最后是亮机图http://user.qzone.qq.com/2224885479/infocenter?ptsig=k*stuwBsUO8UsoqQbmP3ms1h*obQwGaoUnI2KhIaeCU_http://user.qzone.qq.com/2224885479/infocenter?ptsig=k*stuwBsUO8UsoqQbmP3ms1h*obQwGaoUnI2KhIaeCU_

网友A:
你这些图片也传的太好了
这个电容短路了吧

网友B:
是CPU的EN不正常吗》

网友C:
电容可能短路掉电!

网友D:
楼主的眼力还是蛮好的  一眼就能看见电容要死了

网友E:
还是通病好杀。不知道哪个电容是什么信号上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些图片也传的太好了
这个电容短路了吧

很少发帖,新手,传图片的时候弄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还是通病好杀。不知道哪个电容是什么信号上的

手上没图纸,所以也没看是哪个信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眼力还是蛮好的  一眼就能看见电容要死了

就是看到这个电容两端颜色有点不正常,,就量了一下,果然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可能短路掉电!

这个板子有时候确实会掉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CPU的EN不正常吗》

没图纸所以没看是哪个信号的,拆了就好了,装了一个系统测试,没发现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