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3E声音问题

楼主(2016-06-08):
      开机没有声音  .插上耳机·。。。。.耳机里没有声音这时电脑上有声音了

网友:
change driver.... this can help you...

网友:
插耳机的接口坏了,昨天我才遇到过插耳机或不插耳机直接内置喇叭都没有声音,驱动正常。换了个耳机接口就好了

网友:
楼上真能好吗

网友:
最好先排除是不是驱动的问题,如果不是应该是耳机接口插坏掉了

网友:
取下接口就能知道是不是耳机接口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