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5 AMD C60集显进系统键盘和触摸不能用

楼主(2016-06-08):
一客户送来的机子,说是键盘不能用,机子是联想G485 AMD C60 1.0G集显,EC后面是A3,我也是和大家一样,先来一遍系统再说,当然结果一样,不行
开机进BIOS下可以用没有问题,进PE或系统都不能用,外接USB正常,论坛搜了下,我总结了下,有以下几种
1.刷多个BIOS后,成功能用
2.更换专用EC,据说要刷EC程序方法我也不知道
3.更换南桥
后来我在论坛里看到有大神说这个有可能是触摸板导致的,于是我就报着试试的心态(已经给客户说让他买套无线键鼠套代替),把触摸板的线拆掉,只接上
键盘的排线,然后上好机子,没想到居然能用了,进系统测试各按键均能使用,难道这样就行了,我也不知道客户会不会回来返修,总之当时给客户省了个套
装钱,卖了个单鼠标30米,也没好意思收装系统的钱,就当学习维修经验了
如果大家有遇到类似的情况不访试试,把触摸取掉,只上键盘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具体机型我忘了

网友:
appricaible ..... thanks for sharing

网友:
同一种故障现象可能是多种原因引起的  需要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