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新款华硕K401L拆机换固态硬盘

楼主(2016-06-08):
今天一个顾客拿了一台新的笔记本华硕K401L要求换固态硬盘,废话不多说,上菜.......

笔记本的D面,斜边有四根螺丝是短螺丝,拆的时候一定要记住。

然后用镊子顶一下,在用硬一点的卡片慢慢的划一圈。

盖子拿下来之后,真面容就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下面一步,开始拆机械硬盘,拆硬盘前一定要记得拔掉适配器电源和电池。

然后拿出硬盘

在拆掉边上的四根螺丝

然后把固态硬盘装上去,螺丝要拧紧

更换成功!!大家如果觉得写的好,就赏点分,谢谢大家!!

网友A:
没有M.2接口,没有mSATA,没有光驱位,差评
===================
不对。图上看到有专门的SSD插槽啊

网友:
ASUS的机器,不坏就好,坏了就哭啊。维修成本 高,难度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M.2接口,没有mSATA,没有光驱位,差评
===================
不对。图上看到有专门的SSD插槽啊

顾客的要求!

网友B:
这个机器拆起来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
这款机器拆起来没什么难度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拆起来没什么难度吧

比较简单的。

网友:
也是一个不错的拆机讲解哦,

网友:
谢谢楼主图文并茂的帖子,学习学习

网友:
现在华硕新机器都比较好拆
现在做工越来越差

网友:
可以用作教程铁了 图片做的很细致

网友C:
拆硬盘不用先拆电池吗

网友:
不管干什么都得先断开电池吧,没吃过亏你永远都记不住!!!

网友:
拆机防短路,防静电,这个吃过了亏才记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硬盘不用先拆电池吗

这台电脑必要要把D面的盖子拆下来之后才能看到电池的接口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台电脑必要要把D面的盖子拆下来之后才能看到电池的接口线。

没看仔细

网友:
欢迎交流,加入我的QQ群号:8120906

网友:
不是有MSATA 的SSD接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