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华硕排阻!

楼主(2016-06-08):
常听人说,华硕822  822.怎么个822呢。我今天修一个p5g41t-m lx2/gb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了。然后,跑马d0-98,掉电重启。。刷过BIOS、找过822.这里,不乱换,我先拿风枪350度排阻处吹,无果。然后,我一个个量电压。其中量到cpu风扇借口附近的822电阻。是连接时钟芯片然后另外一端给cpu和北桥的。但是,为什么一端有电压,另外一端死活没电压呢??我换下来反复量了又量。。。。确定822号的。装上还是一段有电压一端没有电压。这个是什么意思?电阻另外一端又不接地。。。。为何没电压呢。

网友:
可能焊接不好
也可能下端给拉低 当然这个可能性比较小 四路都拉低可能性很小
还一个可能 你焊接也是好的 接收信号的也不拉低  就是电阻人工智能化了 取下来是对的  一放上去就闹罢工了

网友:
好像是南桥的问题吧!换个GB南桥试试吧

网友A:
还是控制信号那边没有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控制信号那边没有过来。

缺信号掉电?

网友:
缺少信号吧

网友:
排阻 作为信号的上拉电阻  如果信号没有发过来  那排阻一端默认是低电平  既使有上拉电阻  也拉不到高电平   你测下没电压那端对地值  如果正常 的话  就是信号没送过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控制信号那边没有过来。

这个排阻应该是起到上拉作用的,既然排阻没坏,就应该是信号本身的问题,追查这个信号,但是你要按照时序来,信号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个信号没出,有可能前面的信号没出。

网友:
桥旁边的8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