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X200电池不开机 公共点只有3V多

楼主(2016-06-08):
直接表达。。联想X200电池(电池电压11V)不开机 ,按下开关键后,公共点只有3V多,伴有吱吱响声。。
直接更换U4,问题解决。

网友:
U4是撒子东西啊, 隔离管???????

网友:
电池放电管吧

网友:
真是简单,粗暴,话说U4是啥芯片

网友:
电流大才有声音,因该是MOS管

网友:
无法补传电路图、U4是电池接口那的第一个MOS管,MOS管的一边是电池电压,另一边是20V的电压。也就是电池电压转换管。

网友:
上个电路截图看看

网友:
呵呵 简单问题啊

网友:
是管子质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