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8ZG掉电

楼主(2016-06-08):
acer 4738ZG掉电,用鲁大师测试就CPU温度高,测试不到一分钟就掉电了。BIOS是被别人写过了,但我写了几个还是不行,有谁遇见过这问题,请指点一下
cpu
掉电

网友:
掉电测试温度高 看下是否为温度引起的保护 先从温度高入手

网友:
温度高搞散热啊 温控芯片可以去检测

网友:
高温,看cpu接触,再就是CPU本身问题,换一下

网友:
先搞定温度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