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3830GT同行说 青灰不亮了,倒霉的事就这样开始了

楼主(2016-06-08):
        听同行的客户说会掉电给别人青灰就不亮了,这几台都闲的特别的蛋疼没生意开干吧,拆机,,,,,,,!型号:宏基3830GT
故障:机器到我手上是不亮机
版号:LA-7121P
       拆机在屏接口的地方有两个大的滤波电容烧了特别一种忘了拍照,把它翘掉处理后还是开机不显示,看电流好像没过内存,为了确认是不是没过内存测集显的供电电感没电压,换一跳内存结果亮机了,本以为就这样修好了,(这同行真够倒霉的碰上主板坏内存也坏的,以为是自己弄坏的还赔了一条内存)装机好,第一次开机亮机了,等同行买了内存回来本来想就这样交货收钱的没想到又不能开机了,不能开机时的待机电流是0.02,而可以开机的待机电流是看不到的,我的稳压电源是三位显的
      维修思路,由于是仁宝代工的板子,既然可以触发开机能显示了就说明公共点没有短路是正常的,而不能触发时待机电流在0.02说明说明????说明是仁宝的一个特色电路-------点火回路已被启动,公共点的预流电路试图过去然后被拉低后反复的循环这个预供电过程导致待机偏高,那么冲突问题就来了,公共点没有短路为什么会被拉低了呢,第一次上电可以开机触发亮机的呀,难道是点火回路坏了为了证明公共点是不是被了低了,真相正在为你揭晓,,,,,,,,,
      拆机测量公共点的电压8V——6——8——6V循环的跳变然后有测隔离管的控制电压也在跳变,用波波抓隔离管的G极有时候没有升到25V就掉会来(此款机型的隔离管是N沟道说明是要升压25V公共点才能真正的导通)控制芯片是BQ24725

       根据维修思路,既然待机正常是能开机亮机说明公共点正常就围着点火回路坏的方式来修,摘掉3/5V的上管然后公共点正常了,不会在跳变了,又有了新的思路了————这说明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时3/5V的PWM就开启了,由于这时公共点没有完全导通所以带不起PWM

     到现在得知————点火回路一起的故障,为什么公共点没打开3/5V就打开了导致公共点代不起,经分析,可能是这款机器设计的缺陷还是什么注意下图,公共点被拉低检测不到适配器

故障解决方案————由于3/5V开启太快,公共点都没有完全导通就开启就开启了PWM之所以公共点带不起拉低公共点同时拉低ACDET后检测不到适配器升压不起了公共点又导通不过

      最后的解决办法————直接摘掉PD7后,无论PWM开启早还是晚,只要ACDET检测到适配器升压就没有问题公共点就会产生大电流的公共点,3/5VPWN开开启就不会由于电流小而带不起。
   此管子位置:

       到此维修结束, 忘了拍亮机图客户取走了,小小的维修经验,求加分鼓励分享精神,没分没发帖动力,你晓得。。。。。。。。。

网友:
谢谢分享维修实例,学习学习

网友:
会不会返修哦···

网友A:
问题是公共点为什么会拉低VIN呢?

网友:
高手,班师学艺啊

网友:
楼主分析能力不错

网友:
楼主理论太厉害了,看这待机3,5V是自开启的没有通过ec开启,导致被点火回路给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公共点为什么会拉低VIN呢?

公共点还没完全导通就开启3/5V的PWM所以就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公共点为什么会拉低VIN呢?

没完全导通公共点带不起PWM

网友:
不错啊, 分析得有道理

网友:
设计缺陷吗??没从35V待机芯片排查一下吗

网友:
忘记了索尼和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B:
上次清尘不亮机,是碰到了一个华硕A40J 的,,,CPU供电芯片附近,,温度高,,有时开机有事不开机,有时候插一条内存开机,客户催得紧,直接顶主板了,赔500大洋,

网友:
好高大上哦,什么过快出3/5V,什么没检测的适配器就开启,这些是怎么检测出来的?我平时维修,想都不敢想这些问题。

网友:
修得挺好的,有时候有了待机就忽略了保护隔离

网友:
     清灰有风险  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次清尘不亮机,是碰到了一个华硕A40J 的,,,CPU供电芯片附近,,温度高,,有时开机有事不开机,有时候 ...

这本来的时候你开机试过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