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H61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6-08):
手上有片技嘉H61主板,有时可以亮,有时开机转一下4秒左右就停然后自己再重启还是停,重复几次后偶尔可以亮机,刷过BIOS。还是一样,主板无进水掉件,求大神帮忙看一下什么问题

网友:
自动重启的时候 ,看下电压都齐全吗?这个板子缺电压会重启。

网友:
把两个BIOS对换一下看看  不行就把小4PIN拔掉再看看还重不重启了  有可能CPU供电没出来

网友:
技嘉61的主板觉得没有41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