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苹果4s电池已更换,但是还是用电很快

楼主(2016-06-08):
客户的机器,4s老机器了,电池换过,充满第二天就没电了,一般是那一块问题,应该不是充电芯片问题吧。
芯片
苹果

网友:
这个也不一定的,也有可能是电容有问题,你建议客户换主板啊。修的话和换主板的费用差不多的。

网友:
主板有漏电的地方吧 你接上直流电源看看待机电流多少

网友:
4S不行就换块主板吧!

网友:
板不贵的话还不如换。

网友:
换版算了 修的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