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板改高压怎么接?

楼主(2016-06-08):
电源板标记有两个12v,3v。两个5v,驱动版有只有标记5v,那么问题来了,我应该怎么接?是电源板12v接过去尼?还是5v接过去尼?我咋知道驱动版用多大电来工作的?

网友A:
改高压板  跟驱动板有啥关系  高压板 就接上  12V    GND    ON/OFF就好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改高压板  跟驱动板有啥关系  高压板 就接上  12V    GND    ON/OFF就好啦

这边肯定要接驱动版的嘛,给驱动有关系吧?接了个3v 5v 5v gnd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边肯定要接驱动版的嘛,给驱动有关系吧?接了个3v 5v 5v gnd

跟驱动板  有啥关系  改高压  信与是从电源板飞线到高压板   驱动板 原来是跟电源板上的线插上的   你就还那样插上   再从电源板 12 V   GND  ON OFF  引脚飞线到高压板不就完了  动驱动板干嘛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跟驱动板  有啥关系  改高压  信与是从电源板飞线到高压板   驱动板 原来是跟电源板上的线插上的   你就 ...

不是改驱动板是插线?前提是我没看到原始是怎么插的怕插错烧了,我们师兄是没接12V就接的5V和3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改驱动板是插线?前提是我没看到原始是怎么插的怕插错烧了,我们师兄是没接12V就接的5V和3V

你到底是要改高压板啊  还是改驱动板啊  原机电源板跟驱动板都是用线接好的  你动它干嘛  直接改高压就是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到底是要改高压板啊  还是改驱动板啊  原机电源板跟驱动板都是用线接好的  你动它干嘛  直接改高压就是 ...

是直接换版的,就是要重新接线罢了,但是不知道咋接了尼说接12V,但是师兄接的是5V 5V 3V ?你为什么说12V根据什么说接12V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直接换版的,就是要重新接线罢了,但是不知道咋接了尼说接12V,但是师兄接的是5V 5V 3V ?你为什么说12V ...

哎  我是服了你了   你标题写着  改高压板    改高压板  不接12V   灯管能亮吗  现在又说直接换的板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你的意思是直接换的高压一体板?  然后要跟驱动板连接??如果是那样的话  那还改高压干嘛   换的板上不是有高压部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  我是服了你了   你标题写着  改高压板    改高压板  不接12V   灯管能亮吗  现在又说直接换的板     ...

嗯是的高压部分主要是咋接线和驱动板,电路板这边没接12V灯管也在亮是因为12直接给灯管供电的?

网友C:
一路 12 一路 底线 一路 开启 改通用即可

网友D:
12v    GND   ON/OFF

网友B:
引用 网友D:
12v    GND   ON/OFF

我量了下没有接12v全部都是接的5v是接线不是改高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路 12 一路 底线 一路 开启 改通用即可

接线不是改我看没有接12v只接的5v也可以

网友:
高压板工作条件是供电  ONOFF  ADJ  GND。并且一般最好把原高压板供电断开

网友:
vcc 跳动  地

网友:
5v接过去接上背光开启完事收钱

网友:
文不对题,楼主语文学的太差了,换板子就换板子,标题改什么高压板

网友:
换板子就需要5v,on,地,有的板子需要3.3

网友:
5v 的。驱动板一般都是5v供电的。

网友:
驱动板供电一般是5v的。

网友:
你就在电源板上接一个12V和一个地,一个开启到通用高压板上就可以了,高压板只需要接这三根线就可以的啦,跟驱动板没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量了下没有接12v全部都是接的5v是接线不是改高压
12V就是给高压板供电点亮灯管的,没12V不会亮的。

网友:
高压的几个条件上面的几位大神都说了,就四个条件

网友:
你是要改高压板还是改驱动板

网友:
没说明白 改高压 就是电源板上标有12V ON/OFF GND分别接到高压板上相应的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