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DELL电源大电容爆了,请教下那个小的是什么东东

楼主(2016-06-08):
一个DELL电源因为高压,大电容爆了,旁边的两个小东东也爆了,一个只剩两只脚,一个还有全尸,想问问是什么来的

位置在两个大电容的两边,VDR1跟VDR2

网友A:
热敏电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

这个是不是不装上去也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不装上去也没事

不装是可以的。。。。。。。。

网友C:
应该是压敏电阻............

网友D:
VDR已经说明了是电压类的电阻,正确来说是压敏电阻,串联二个大电容通常电压为300V,单个电压为150V,所以电压保护值大约是170V左右(直流电压),这个电阻很多电源都是省略了的,装不装就看你自己了

网友:
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的。

网友:
这个是过流保护用的压敏电阻必须要装的如果不装的话电源有其它问题的情形下一通电就不是炸这压敏是炸其它了估计那个时候会更恐怖。

网友:
压敏电阻如何测量好坏如何读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VDR已经说明了是电压类的电阻,正确来说是压敏电阻,串联二个大电容通常电压为300V,单个电压为150V,所以 ...

昨晚百度了下确实是压敏电阻,手里没有这个,所以打算不装了

网友:
电容还是爆了,看来没有起到作用,保护电压设高了。

网友:
很幸运,也很负责的告诉你,这个是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用的,
VDR---英文缩写,代表压敏电阻的意思,
V---代表VDR,07---代表芯片的直径,K---代表误差,正负10%,150---代表耐压值

UEI代表生产厂家,我以前就是在这个厂做事的,你的电源估计是台达代工的

网友:
很多开关电源上用到

网友:
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的

网友:
同上···压敏电阻。

网友:
看到VDR,应该是这个过压保护电阻吧,是不是雷击的

网友:
  朋友以前有个老的家用机,TCL上的小电源,好像是全汉的,记不得了,反正是台湾的品牌,也有两个貌似可有可无的压敏电阻,一个也是暴掉了,两个主电容有点鼓,但是没有合适尺寸的更换(细高个的),所以清理掉烧坏的元件换好保险后,用个隔离的逆变器给它供电,看看是否正常,当时恢复正常了,但又大概用了一年不到又坏了,就再也修不好了,加上这种规格少见的,手上也没可替换的电源,同时电脑也太老了,就劝朋友报废掉了。

网友:
压敏电阻,过压保护的,可以不装

网友:
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都成这样啦!?保险管早炸飞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

蓝色的 他能是热敏电阻..........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

网友:
压敏电阻的作用也是牺牲自己,保护别人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压敏电阻............

对、
   我感觉也是压敏电阻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热敏电阻,,,,,,

热敏电阻?  那是干什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热敏电阻?  那是干什么的

热敏电阻是一种传感器电阻,热敏电阻的电阻值,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与一般的固定电阻不同。属于可变电阻的一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
   我感觉也是压敏电阻

大牌的电源那个位置一般都装两个压敏电阻...........

网友:
压敏电阻是并联在电路上的,最好装上,保护好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压敏电阻............

感觉也是压敏 电阻

网友:
这个是压敏电阻这个东西必须要装上比较好这样够稳妥的

网友:
压敏电阻搞成这样,你只换电容就想搞定?我怎么好像听到有人惨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