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平板wifi信号非常差

楼主(2016-06-08):
各位师傅.....我收到三星一个平板.......wifi接受信号非常差.......对平板不是很了解..........
这两个点是不是接外置天线的啊?????

网友:
一般来说外置wifi天线是有一根屏蔽线连接到主板的wifi信号接口的。现在手机平板几乎没有用板载wifi天线的。建议楼主找个网上的拆机图看看这机器有没有少wifi链接线。或者是不是wifi模块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