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成功维修一例

楼主(2016-06-08):
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成功维修一例

  型号:联想B460

  故障:网卡击穿、EC坏、南桥坏、显卡虚焊

  一个同学拿过来的电脑,因为前几天的狂风暴雨加闪电,好多电脑都被雷电击穿了,同学的这台联想B460也没能幸免,让我帮忙维修,既然接了,就要努力修好!

  首先拆机,拆开一看,这是一个惨呀!网卡击穿了、EC、南桥都坏了,这主板相当于已经报废了呀!查到这里就没有继续往下查。本来打算直接给同学打电话的告诉他主板已经没有修的必要了,但同学说这台电脑对他意义重大,不管多大代价都要修好。好吧!帮忙总要帮到底,“死马当活马医”,那就尽力修吧!

  坏的东西太多了,之前没仔细检查,既然要修,那就重新查找问题。发现显卡已经虚焊,南桥已经烧坏了,在网上订购了HM55南桥。本来已经报废的机子了,也没有想过能修好过,货到后,拿来试试,就当提高自己的BGA技术好了。

  首先上BGA更换南桥,取南桥时,发现南桥周边断了四根板线,采用常用的维修方法——飞线吧!但在南桥下面飞线,我想可能很少有朋友这么做吧!

  先查看图纸,找到故障点,然后用小刀轻轻的把板子的漆刮开,用细铜线连接,飞线操作方法如下 :

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维修 图1

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维修 图2

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维修 图3

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维修 图4

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维修 图5

  更换所有坏了的零件,补漆、上桥一系列工作处理完成后,上电,联想B460完美亮机!OK!故障修复!

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维修 图6

联想B460被雷击,多故障维修 图7

  因为没有打算修好这台机器,之前的图片忘记拍了。

  注意事项:

  1、补漆的时候要用紫外线照射20分钟;

  2、上桥的时候温度要控制好,要在240度。

  也许是我的运气好吧!也许是我的技术也真的是提高了!

  但是值得一说的是:不管什么事,我们都要勇敢的去尝试,这样自己的技术才能得到提高!

网友A:
雷击 造成网卡击穿、EC坏、南桥坏、显卡虚焊 这么多故障  且完美修复 你技术确实很高了

网友:
真的是佩服啊  尤其是桥飞线难度好大 膜拜了大神

网友:
雷劈也会虚显卡 ,张见识了

网友:
事实是你技术提高了

网友:
掉的点挺多  耐心不存

网友:
这桥都会取掉电无语了

网友:
被雷打,直接受影响的网卡,卸掉网卡还不正常,那南桥也挂了?

网友:
量到南桥短路了吗

网友:
为什么雷击到了会坏网卡击穿、EC坏、南桥坏、显卡虚焊?是因为都用的同一个电压3V?在一条线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雷击 造成网卡击穿、EC坏、南桥坏、显卡虚焊 这么多故障  且完美修复 你技术确实很高了

为什么会导致那么多坏?都在同一个点压工作?3v?

网友:
雷击烧的算少的啦人家有些带连贯性更强的烧一些你很难查的好像贴片电容的那些你就郁闷咯有些击穿不是真的击穿只是软击穿上电才来有问题的那你就搞死咯。

网友:
楼主最后收了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会导致那么多坏?都在同一个点压工作?3v?

雷击 严重的会造成主板大面积原件损坏  主板各路电压和芯片都是有关联的

网友:
雷击。怎么会断线呢,想不通、

网友:
只关心这样维修一下报价多少。?

网友:
为什么补漆的时候要用紫外线照射20分钟,楼主可以解释一下吗

网友:
我只关心你收了多少钱,维修的目的是赚到人民币

网友:
楼主说的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