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inkPad X220T开机屏幕有背光无图像

楼主(2016-06-08):
现在已经测试屏幕正常、VGA输出正常,跪求大神指导下维修思路,该怎么下手

网友:
打下edid  lvds阻值 及其来路  加焊更换相关元件  bios出错也会引起这样故障

网友:
VGA 能显示说明显卡的核心部分是正常,背光是白屏还是灰屏,是白屏的话查屏供电,是灰屏的话检查一下EDID LVDS 等电路阻值 及 所连接的元件, BIOS问题也会引起有背光无显示。

网友:
测试屏接口,屏电压,屏接口定义

网友:
测edid有没发出,打lvds阻值,刷bios

网友:
EDID两条线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