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不触发 看看 不吃亏!

楼主(2016-06-08):
版号 GA-H61M-DS2  REV2.2

故障: 不触发!

插上 诊断卡  3VAUX灯不亮  说明主板  没3VDUAL !

放电  插诊断卡  还是没3VDUAL(GA主板  BIOS里ERP 如果开启的话  待机是没3VDUAL输出的  需要按开关之后才有! 放电是为了关闭ERP)

看来  确实是 3VDUAL无输出 !查其来源!

测 Q66  2脚  0.16v   3脚 1.2v到1.5V  会跳变!

说明  是5VDUAL有问题!

测Q69 3脚  5V 正常   2脚 1.2V 到1.5V  跳变  !    1脚  4V多 不正常(Q69是P管   正常工作   这里 1脚应该是 低电位!)

查1脚  P_EN

测 Q74  B级  (0.8v 左右  说明桥  已发出 SLP_SUS#  在这里  就是 可以开启5VDUAL)

在这里 5VDUAL  还是 不输出  说明  后面的 的  5VDUAL SHORT PROTECT 这一部分元器件有问题 或者5VDUAL  短路了  所以不输出!

测D5 3端 都是5V高电位;  测Q64 (P管) B级 低电位   继续往前查

测Q56 B级高电位  (Q56  导通)  3脚 低点位 (R420 一段有5V) 说明是  5VDUAL有短路  拉低Q64  B级!

打  5VDUAL 对地值  70左右  有短路(正常  450左右)

烧机  发现 Q66剧烫   !

    Q66 是产生3VDUAL 的   打3VDUAL 对地值  20多!
线接到 Q66   2脚  接着烧    找到网卡  剧烫  (昨天  刚打雷  又是 网卡  呵呵)

摘了 网卡  3VDUAL  还短  接着烧  LABC 26 短路  干掉 ! \

到此维修结束(装上网卡)!

写的 挺复杂的   维修其实很简单   写这么多  是为了  新手也可以看明白   ! 5VDUAL  一般  也就 这些问题 (都去  秒杀吧!)  发帖  不易  大家  多多加分!

图纸

 会员1569970300鑫豆2024-11-15 17:15

网友A:
没人  看帖子吗?      没人的话  我就睡了!

网友B:
讲白了就是网卡坏了 拆了网卡是电容就出电压是不是?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人  看帖子吗?      没人的话  我就睡了!

帖子写的不错,可惜台板板块在论坛不受重视,很少人加分

网友D:
看的头大了,感觉太复杂了。Q56打x的不是没装吗?

网友E:
测Q56 B级高电位  (Q56  导通)  3脚 低点位 (R420 一段有5V) 说明是  5VDUAL有短路  拉低Q64  B级! 这段没看懂!! Q56导通本来就会拉低3脚。R420是上拉  没懂怎么看出来5VDUAL短路!!  指点下!! 谢谢!

网友E:
楼主!  不好意思!我把Q56 1脚看成了接地!!  哈哈!!懂了  !!

网友F:
对楼主的诊断卡很感兴趣

网友G:
教教我,你有什么工具做拷机的,。是直接烧5VDUAL 还是3VDUAL还是Q66的3脚呀。

网友H:
我有一张是Q69的2脚没5V但是Q69的1脚有5V经过跑线跟一个L42相连拆了.2脚5V就回来了.回来还是没触发 不知道怎么下手 PCIE B11有3.3V待机电压

网友:
过程真详细,学习了

网友:
不错,维修过程详细 ,值得学习

网友:
还有点位图不错收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的头大了,感觉太复杂了。Q56打x的不是没装吗?

DS2  这一款  有很多  版本   不装Q56的话      Q71   有装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讲白了就是网卡坏了 拆了网卡是电容就出电压是不是?

就是  网卡   和  LABC26  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测Q56 B级高电位  (Q56  导通)  3脚 低点位 (R420 一段有5V) 说明是  5VDUAL有短路  拉低Q64  B级! 这 ...

   Q56   B 级  高电位  导通     3脚正常 有5VSB  上拉!

1脚  5VDUAL  正常的话也是5V    现在  3脚  低点位   说明是5VDUAL  拉低了! 所以5VDUAL  有问题!
这张图纸里  Q56  没装  不过Q71有 装  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有一张是Q69的2脚没5V但是Q69的1脚有5V经过跑线跟一个L42相连拆了.2脚5V就回来了.回来还是没触 ...

查  P_EN  信号 !

网友:
引用 网友G:
教教我,你有什么工具做拷机的,。是直接烧5VDUAL 还是3VDUAL还是Q66的3脚呀。

先少5VDUAL  发现  Q66  有问题   再烧3VDUAL!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楼主的诊断卡很感兴趣

马云  家   一大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不好意思!我把Q56 1脚看成了接地!!  哈哈!!懂了  !!

会了   就好   共同  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C:
帖子写的不错,可惜台板板块在论坛不受重视,很少人加分

谢谢   分多也没用   不能 出售       够用就好!

网友I:
我只要问一下,你的诊断卡在哪里买 ,叫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只要问一下,你的诊断卡在哪里买 ,叫什么

马云  家               五合一诊断卡!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高手啊,手头有一富士康         A88GME主板,开始不触发,有待机,测试SL3 SL4无信号。淘小IO IT8758E换之,能触发,郁闷无复位,上CPU核心电压0.6V,CPU电源芯片RT8868 EN 3.3V,VID有的无电压,有的1.6V。到这里不知道怎么修了 ,想换这个芯片又没有

网友:
发帖不易 已加分

网友:
有点复杂,下载图纸研究研究

网友J:
插图前还是要用手去看网卡或者转换电压管子烫不烫

网友:
引用 网友J:
插图前还是要用手去看网卡或者转换电压管子烫不烫

不烫             5VDUAL  保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对楼主的诊断卡很感兴趣

我觉得这卡很不给力,手头也有一张,没用过。

网友K:
不上电的,我第一时间就是摸摸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K:
不上电的,我第一时间就是摸摸网卡。

5VDUAL  保护   摸不出  的!

网友:
维修过程详细 ,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测试卡怎么这么牛B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迅维有你更精彩!

网友:
我也修到过,太坑爹了,绕了一圈网卡坏了,要是平时多摸摸就好了

网友L:
i还有个问题请教,这个slp sus#出来的条件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人  看帖子吗?      没人的话  我就睡了!

图文说明就是好,新手学习了

网友A(2016-07-08):
引用 网友L:
i还有个问题请教,这个slp sus#出来的条件是什么

RTC电路 正常   32.768Khz 有波    VCCDSW3_3    DPWROK   这个板子  好像就这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RTC电路 正常   32.768Khz 有波    VCCDSW3_3    DPWROK   这个板子  好像就这些!

谢谢,这个信号桥发出来做什么啊,百度上解释得不清楚

网友M:
LABC 26 外观有没明显变色?

网友:
引用 网友M:
LABC 26 外观有没明显变色?

有图片            你看一下!

网友:
分析能力很强大  很彻底  学习了

网友N(2016-08-24):
楼主这么厉害,我手头好几张技嘉h61,不如你帮我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楼主这么厉害,我手头好几张技嘉h61,不如你帮我修好吧

你在哪里?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分享!

网友O:
问一下楼主,怎样学看图纸?入行快一年了还是搞不明白主板,只会换换芯片加加桥= =

网友A:
引用 网友O:
问一下楼主,怎样学看图纸?入行快一年了还是搞不明白主板,只会换换芯片加加桥= =

迅维网           花钱!

网友:
感谢你的分享  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迅维网           花钱!

去实地吗- -

网友:
远程   也行!

网友:
楼主去实地学习花了多少钱?

网友:
思路清晰 分析明确

网友:
分析很强大   我这不开机都是直接确定没短路 强加点先摸看哪里烫不烫 在看别的

网友(2016-11-06):
确实很发的一个经验

网友P:
我感觉这种主板真便宜 前几天收了78片这种主板。。35元收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我感觉这种主板真便宜 前几天收了78片这种主板。。35元收来的

O(∩_∩)O~   我修一片40!

网友P:
引用 网友A:
O(∩_∩)O~   我修一片40!

我B75收来才70  一般这种主板坏了 我都直接卖给废品的 他们20元一片收

网友A:
引用 网友P:
我B75收来才70  一般这种主板坏了 我都直接卖给废品的 他们20元一片收

兄弟   你在哪里   自己开店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   你在哪里   自己开店  还是?

杭州

网友:
学习了  收藏下电路图

网友:
我有一片量都正常,IO什么都换了还是不通电,不知道是不是桥坏了

网友(2016-12-10):
图太不清晰了,我就想看看网卡周围的原件。

网友(2017-05-18):
网卡烧了,,

网友:
H61的主板感觉好难修

网友(2017-07-05):
楼主讲的很详细,分析的很透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