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 板层烧穿 维修一例,求加精华

楼主(2016-06-09):
迅维学员,2月到迅维毕业于6月
板号:DAOGC5MB8H0
现象:公共点无电压   板层烧穿
机器是同行从老家发过来的,说是二修机,估计是修好了,客户不愿意修又给整烧了。蛮有挑战性的。拿到机器,上可调电源,没有任何变化,按开关键也是没有反应,迅速拆机。取下CPU,内存等,检查主板的外观,很明显的板层烧穿,看到这样的情况,估计很多人就会直接换板不修了,但是我还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觉得修好的几率不大,能修酒尽量修呗;接着测公共点对地阻值,数值为2,按道理是大短的,为啥接可调电源没有任何反应呢,找到E40的图纸,从接口开始查起

第一个查的就是保险PF6,开路(已烧坏)

再测PQ54 隔离管,D极S极阻值为零,直接拆掉后,测PQ54的D极,对地阻值还是2,直接使用“烧鸡大法”,手摸各大供电芯片的滤波电容和芯片,都不发烫,马上想到板层击穿的那个地方,有点微微发烫,不是原件,就是板层于是先拍照记住位置号,然后拿出“手术刀”,开始“刮骨疗伤”。刮到公共点不短路为止。

公共点不短路后,从一块联想y450的料板上找到保险和PQ54位置的N沟道MOS管,用可调电源上电,依然没有反应,问题来了,难不成我换错管了?用万用表测得公共点(PQ54的D极),19V,说明公共点电压出来了,但是没有待机,断开电源,打开图纸,查其芯片引脚定义。

测到芯片的7脚是5V线性,对地阻值为0,以为是滤波电容PC182坏了,将其拆除,再测7脚还是对地短路,怀疑是芯片本身坏了,将其拆除后,将PC182还原,再测就不短路,于是找到“马云”,买了5个ISL6237,怕坏了懒得再买,也常用嘛,很便宜的,2元一颗,因为看到CPU旁板层烧穿,通过位置号查到上管也是烧没了,也怀疑CPU供电芯片坏,也同时订回来,以防不备之需。

等了漫长的一天,芯片总算到了,换上待机芯片ISL237,开启风枪,370度把芯片干下来,然后迅速换好买回来的芯片,仔细检查好引脚后,对其供电、基准、线性、EN开启、相位脚等打对地阻值正常后,怀着忐忑的心情上电,电流0.017,这个电流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对的,因为每个板的待机都不一样,之前也没有修过这种板,不管那么多,测3V和5V,没有电压。再看图纸一个一个查呗,查主供电6脚18.5V、1脚REF 1.9V、7脚线性5V、14脚和27脚是开启3V\5V的EN1\EN2,测得电压0.5V,查看芯片的数据手册,门槛电压为0.8V,而开启是来源于芯片产生的线性5V通过一个390K电阻PR225上拉的,左边是5V线性电压,右边却只有0.5V,从料板上找了一遍,没有那么合适的,直接找了个100欧的电阻换上,再次上电,待机电流0.055,修到这里,已经是凌晨2点,待机修出来了还算是有点安慰吧!

接下来就该处理板层烧穿位置,修CPU的供电了
测下管PQ49、PQ50、PQ51、PQ52都是OK的,PQ57的DS击穿,根据图纸,找到缺失的原件及更换坏的上管

注意看图纸哈,PQ55是没有装的,我最开始差点就装了,此CPU供电是一个上管,两个下管;由于PQ58的焊盘是没有了的,想到上管的功率还是很大的,而且散热也是个问题,怎么办呢,还是想到我的那块y450的板,就在CPU旁的上管位置,裁剪了一小块PCB板,没有专业的工具,都鼓捣了十多分钟

剪好板后,把MOS管焊接好,飞好线,测上管对地阻值450左右,正常。总之修到现在,心情都是很忐忑的,这种感觉只有自己才能体会到。接着上电,电流有调变,到了0.116后就不动了,如下:

这是为啥呢?难不成还缺供电?这是HM55的板,之前老师有讲过,板不上真CPU是不会出CPU供电的,于是把CPU上好,插上内存,上电,电流跳变了几下上到了1.9,这意味着亮机了,果然,接上屏线,自动上电(因为没有装CMOS电池),亮屏了,心里那颗忐忑的心总算是可以不再忐忑了。

装好主板,小心翼翼的将补的原件用胶布包好,装好机器,进系统测试正常,维修完毕,废话有点多,主要是修机的心情很复杂,看官们不要喷哈,请多加点分,谢谢!

网友A:
你在实地学的还是很不错的嘛!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在实地学的还是很不错的嘛!加油

谢谢鼓励,我会更努力的

网友B:
膜拜。 但是我感觉、像这种机子、这么修下来。首先。不挣钱。其次。返修率高。 如果是说考察一个人维修水平,好吧你赢了

网友:
实地出来的技术还不错

网友C:
这种耐心与技术值得学习,实地出来,维修功底就是好。

网友D:
为什么只能加2分

网友E:
楼主牛啊,这样的版子都能修出来!

网友:
666,烧成这样要是我看都不看一眼

网友:
又见剪板维修 技术真好

网友:
烧这样。早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牛啊,这样的版子都能修出来!

侥幸而已,我也没有报太大的希望

网友:
呵呵,这不是闲着也是闲着嘛,也挑战一下自己,练练手艺而已

网友:
好样,实地出来确实功底深厚

网友:
小伙子技术不错

网友F:
给咱实地的长脸,实地出来就要有这种精神,再过20来天我也毕业了!期待!

网友:
好友耐心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给咱实地的长脸,实地出来就要有这种精神,再过20来天我也毕业了!期待!

嗯,在三期好好努力修板哦,看好你

网友H:
4个月实地学习,一位维修师傅就出来来,太给力来

网友:
看到这篇帖子,三板斧应该去大迅维实地培训一下!看看什么叫思路清晰
promise620418
呵呵,谢谢赞赏
详情

网友:
j剪了个上管半层出来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E40很少见这样的,不错加分
promise620418
谢谢加分,非常感谢支持
详情

网友:
这技术不是一般的好

网友:
这问题可真多啊
promise620418
是啊,二修板,幸好只是供电部分,要是信号问题就脑袋大了
详情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不一样

网友:
这种耐心与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写的比我写的好多了啊, 哈哈哈 这么多电路分析, 非常棒
promise620418
你谦虚了,很多细节都没有写出来,只是作了简单的分析而已,以后多交流,互相探讨经验哈
详情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两分

网友:
真大神啊,要我不会剪板,楼主考虑周全

网友:
治好了我的密集恐惧症,改的都面目全非了,楼主耐力强大。
promise620418
呵呵,是啊,修的时候我心理也是忐忑的
详情

网友:
修道凌晨两点楼主也是异常的敬业啊 最后搞到几点?、
promise620418
最后修到三点半修亮机,倒头就睡,第二天十一点才醒
详情
promise620418
最后修到三点半修亮机,倒头就睡,第二天十一点才醒
详情

网友:
可以呀 楼主 这么难修了都给搞好了
promise620418
幸好只是供电部分问题,要是修个软启动就难了
详情

网友:
看着就觉得累,楼主下了真功夫
promise620418
是啊,最后修到凌晨三点多才修好
详情

网友:
大神!加分加分!

网友:
这个 可以换板了吧
promise620418
客户是多年的好朋友,不愿意换板,非要坚持修,我也没有办法,闲着也是闲着,就尝试着修,没想到修好了,呵呵
详情

网友:
实地出来的都牛X,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I:
你这样改不知能不能用的住啊,有没有长时间的测试
promise620418
连续看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电影,而且是在鲁大师压力测试的条件下进行的,温度稳定在75度左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详情

网友I:
但是楼主的功底还是不错的,胆大心细必成大事
promise620418
谢谢夸奖,回去打算开个小小的维修店
详情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这样都能点亮

网友:
看起来叼叼的,刮骨疗伤真厉害!!!

网友J:
这个厉害了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promise620418
没事做可以练练手嘛,修不好就换板,无论哪种方案都赚钱
详情

网友K:
烧得确实很厉害,这种修起来就要细心
promise620418
是啊,修得我心里一直很忐忑,直到最后修好,心情才平稳下来
详情

网友:
看到这样我也是醉了了 楼主这也太牛逼了吧 要是我估计都放弃了

网友:
太费事了,牛顿的牛

网友L:
CPU供电上管放哪里了
promise620418
有一块小板,最后一张图,就在cpu旁边,仔细看嘛
详情

网友M:
烧成这样也能修好。厉害。
promise620418
我也是抱着侥幸心里试试而已,没想到居然修好了
详情

网友:
你牛B 烧的这鸟样 我一看就放弃的佩服

网友:
说实在,我觉得,这样的机器真没啥修的意义,你要把着对客户负责的心态,如果是自己做实验,可以用来钻研技术,但如果是整机维修,我会告诉客户,这样修下来不耐用,最好更换主板。
promise620418
是的,这个客户不愿意换板,非要修,我们生意不是很好,就只有修修了,要是坏了再推荐他买我们的新机器,呵呵
详情

网友:
这都修好了楼主是修到了几点啊
promise620418
这板修到凌晨三点多吧,第二天睡到十一点才起来
详情

网友:
涨知识了!!这楼主好变态!!
promise620418
请问哪里变态了?
详情

网友:
这个主板被烧得好丑的说。。。。。。
promise620418
你见过有烧得漂亮的板么?最漂亮是烧得没有任何痕迹,但是几乎所有PWM供电电路全断,芯片全坏
详情

网友N:
会不会很快就返修 呢

网友:
楼主  技术 牛    值得  学习

网友:
基地出来的就是牛逼

网友O:
呵呵 这个样子百分之99的人都会换版

网友P:
楼主打洞,查图,飞线。一共花多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G:
嗯,在三期好好努力修板哦,看好你

嗯嗯,以后有问题还麻烦师兄指点

网友:
引用 网友P:
楼主打洞,查图,飞线。一共花多少时间?

三个多小时,按照赚钱的理念,这板是该放弃的,但是按照挑战的心理,还是值得尝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会不会很快就返修 呢

只要不拆我的板,不会返修的,就跑把飞线整断或者说接触到其他元件上

网友:
引用 网友O:
呵呵 这个样子百分之99的人都会换版

只是练练手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你这样改不知能不能用的住啊,有没有长时间的测试

连续看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电影,而且是在鲁大师压力测试的条件下进行的,温度稳定在75度左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I:
但是楼主的功底还是不错的,胆大心细必成大事

谢谢夸奖,回去打算开个小小的维修店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个厉害了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没事做可以练练手嘛,修不好就换板,无论哪种方案都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K:
烧得确实很厉害,这种修起来就要细心

是啊,修得我心里一直很忐忑,直到最后修好,心情才平稳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供电上管放哪里了

有一块小板,最后一张图,就在cpu旁边,仔细看嘛

网友:
还能剪板   牛逼啊

网友:
引用 网友M:
烧成这样也能修好。厉害。

我也是抱着侥幸心里试试而已,没想到居然修好了

网友:
佩服楼主的耐心,就怕今天电路修好,明天显卡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 但是我感觉、像这种机子、这么修下来。首先。不挣钱。其次。返修率高。 如果是说考察一个人维修 ...

返修率高?怎么说?

网友Q:
强哥666,加油哦,你马上就是大神了,到时候带带我

网友R:
其实有很多板子确实能修出来的,但是看到板层短路就不愿意搞了!太累了!但是作为自己的一种挑战还是不错的! 修的不错  赞一下!

网友S:
维修需要的是耐心和细心,你做到了你就成功一半了不错加分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S:
维修需要的是耐心和细心,你做到了你就成功一半了不错加分支持

谢谢加分,大家都是互相学习嘛

网友:
引用 网友T:
和板子死磕到底啊

那是,为了展现在迅维学到的技术,硬着头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M:
如果是我。成这样我直接放弃换板子了。

看情况撒,如果烧到信号的话,直接当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P:
是的,要么不动手,一动手就放不下了,

嗯,修板子很有感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其实有很多板子确实能修出来的,但是看到板层短路就不愿意搞了!太累了!但是作为自己的一种挑战还是不错的 ...

确实,不得不承认在迅维真的学到了东西,能学以致用,说明没有白来实地学习

网友:
这中不好修呀

网友:
还算可以,只要把线做好绝缘,特别是上管,用鲁大师压力测试30小时,并且一边看电影,温度稳定到75度,没有掉电,个人感觉还算可以嘛

网友:
引用 网友Q:
强哥666,加油哦,你马上就是大神了,到时候带带我

谦虚了,膜拜你们,才是真正的大神

网友:
这个机器 主板PWM设计的时候都有保险 烧成这么严重不多

加分

网友:
楼主真的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楼主技术好...如果是我修早就换板了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牛逼的,,,我向你们学习

网友:
{:4_127:

网友:
你就是神 NI JIUSHISHEN

网友:
高手,佩服啊

网友:
牛B~~~问题可靠吗?

网友:
牛吧~~~~~~~~~~~可靠吗?手工不错,工艺非常一步

网友:
利害,,你就不怕返修吗,

网友:
楼主,这个挖洞 有没有高清图片啊

网友:
这样子改装,返修率会不会提高。

网友:
牛逼 这种机器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
楼主厉害,这样都修的好。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可调电源不错,有钱了换一个。

网友:
看着我都不想搞了

网友:
昨天修的一个E40就是 保险坏了。运气比较好

网友:
楼主威武!本人也是六月份刚毕业

网友:
修机真心不易,不是爱好,早就放弃了

网友:
看这样楼主化代价了,精神可佳,再接再厉!

网友:
实地出来,维修功底就是好

网友:
CPU供电那里,还行,楼主有毅力

网友:
早点说呀 我这里有个显卡坏了的 拿过去换个显卡 多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只能加2分

因为你级别不够,以后不能这样子灌水了啊,好贴看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膜拜。 但是我感觉、像这种机子、这么修下来。首先。不挣钱。其次。返修率高。 如果是说考察一个人维修 ...

e40垃圾中的战斗机 联想的电脑我是这么分类的 y系列的意思就是wai的很,e系列的就是。咦..怎么这么wai。z系列的就是。日...怎么这么wai。t系列的就是。太...他妈贵了。s系列的就是。死...壳子老是烂

网友:
烧这么多,解说得这么清晰

网友:
很给力 有思路 有创新

网友:
这改装的我给满分 。。

网友:
真的佩服楼主的精神啊

网友:
这个周边没小电路修起来不费事

网友:
这种耐心与技术值得学习

网友:
收了多少钱

网友:
走月饼那出来的就是不一样,直接改了一个小板

网友:
这样也能搞定,楼主真是高手

网友:
修的好辛苦啊

网友:
修的很有耐心,技术也很好。折腾到凌晨两点的精神值得学习。

网友:
在详细点就好了  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好能干呀  ,佩服这的浪费多少时间哦

网友:
真的很有耐心

网友:
我要是 修到这样的机器,直接放弃

网友:
经用吗这样修出来

网友:
烧穿了。能修好。好厉害

网友:
太牛了,这技术

网友:
这个帖子成为精华,心服口服。赞。

网友:
楼主给力修的非常好

网友:
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网友:
这样返修很高的

网友:
你之前修过这样的?还算说剪板过?

网友:
不错不错,很有研究精神,居然有耐心裁一块板

网友:
烧成这样还能修,不错;。

网友:
修机修到凌晨两点,不是一般的有耐心,给你点个赞。

网友:
完全具备牛B维修员的细心

网友:
板层烧烂的机器,问题真多呀!

网友U:
挺牛的,这样的板子还修,希望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U:
挺牛的,这样的板子还修,希望稳定

嗯,我也是第一次剪板修,要是返修就劝客户换板

网友:
请教楼主,你是用多粗的线来飞线,一般是找那种线!

网友:
e40当年好多故障,一个芯片和桥一个价,lz技术不错,前几天一个b460的待机烧了个洞没修好

网友:
实地学就是快,给力

网友:
说真的哪怕是有修好希望的主板烧穿的机器,我也不会去修。特别是e40这种,不好修是一方面,修好了还不稳定,来来回回折腾死你

网友:
飞这么多 干嘛不大点拆个固定好在飞线

网友:
要是板层短路就尴尬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4个月实地学习,一位维修师傅就出来来,太给力来
四个月 你觉得能成为高手>?

网友:
楼主我很佩服你啊,很执着的一个人,技术很硬

网友:
太牛了,这也行,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 牛逼呀呀呀呀

网友:
板烧穿了也可以修复啊? 楼主好厉害

网友:
这总精神值得学习,技术精湛

网友:
看你刮的很省事 我以前弄得X200的 把板层其他的线都刮坏了 还短路

网友:
实地高手多多啊。。 又学了一课

网友:
修机不易,五味杂陈。都修到凌晨2点。。必须加分

网友:
这都可以修,简直是佩服的不行

网友:
真有耐心

网友:
这个支持加精

网友:
这样都可以吗佩服

网友:
这种都修好了 真是厉害

网友:
【迅维】还真是强大

网友:
减板维修也是拼啊,技术好

网友:
技术好 有耐心 换我早就丢给客户了。

网友:
真有耐心 佩服 只有这样的维修才能对得起客户

网友:
写得很详,必须赞一个

网友:
必须赞一个

网友:
niu 跟你楼上的B 460有一拼~学习了,

网友:
敢问楼主可姓牛,家在何方,芳邻几何,可曾婚配?

网友:
真的是强 厉害 飞那么多线

网友:
你太牛了,要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直接被雷倒了。这样的板子还能修啊。我智能回个贴说高手,

网友:
楼主经验丰富,值得学习

网友:
这个真正的技术和经验的结晶 赞一个
promise620418
是啊,我就是想学以致用,在基地学了那么久,也该有总结了,这个是毕业的一个作品
详情

网友:
够细心,有技术。佩服。

网友:
这样直接换版咯

网友:
花了多长时间弄这个
promise620418
不算买芯片快递时间,总共加起就六个多小时
详情

网友:
辛苦 钱大大的来

网友V:
引用 网友G:
你以前修过这样的板子么

英特尔  AMD 无一幸免     出名的难缠

网友:
引用 网友V:
英特尔  AMD 无一幸免     出名的难缠

是的,我也讨厌修AMD的,但是有原理还是可以

网友:
的确是高手,厉害!

网友:
牛X!确实必要加精华!太厉害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迅维】培养大神!!!!!666!!!!!

网友:
好东西自然会发光   群众的眼睛是月亮的

网友:
迅维确实实力强大,培养的学生都是优秀精英,羡慕啊

网友:
高手啊 膜拜一下.....

网友W:
这好牛,板层烧穿都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好牛,板层烧穿都修好了

运气好而已,如果是信号线断的我也不会去修他

网友X:
这样的机器搞好一般后遗症很多的

网友X:
花啦不少的时间吧

网友Y:
实地出来的好的高手,好想去实地学习去,就是一直没有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Y:
实地出来的好的高手,好想去实地学习去,就是一直没有时间

实地确实可以,建议来学习下吧,理论性的知识是很强的

网友Z:
我上次也修过一样的问题,改了好像不稳定,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

网友:
好 很好   非常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耐心与技术值得学习,实地出来,维修功底就是好。

谢谢鼓励,多多加分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Z:
我上次也修过一样的问题,改了好像不稳定,不到一个月就回来了

这都一个星期了,希望能用得久些吧,返修了再说

网友:
引用 网友X:
花啦不少的时间吧

是,都搞到凌晨三点多,确实是费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X:
这样的机器搞好一般后遗症很多的

没有关系,怕的就是没有问题,有问题就修呗,修到这板不能再修为止

网友:
换板快点,别浪费时间

网友:
这么大烧的面积 我基本洗一下看看就不搞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确实要结合点位,图纸,好验

网友:
我修过的是保护隔离电路烧穿短路,刮开板层不短路了,直接连过去,可以开机,过了一段时间又出问题了。。。

网友:
确实是精华学习了

网友:
这个回复的特太多了,说明确实是精华

网友AA:
我也是觉得返修率高,楼主为什么不找一根更粗的线来飞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A:
我也是觉得返修率高,楼主为什么不找一根更粗的线来飞呢

身边没有粗的线,只有将就了

网友AB:
这个才叫真正义意上的维修

网友:
感觉这飞线不好飞啊

网友:
楼主高,这样飞

网友:
引用 网友AB:
这个才叫真正义意上的维修

呵呵,对,站在维修的角度上说,确实值得维修,但是赚钱的角度说,一般都是换板

网友:
这都行?牛逼啊 吱吱吱

网友:
大神只能,膜拜

网友:
这还能修出来,要我就放弃了

网友:
太牛了。这种我就直接放弃了

网友AC:
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好啊,佩服,要是我早就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C:
烧成这样了,还能修好啊,佩服,要是我早就换板了

偶尔修修,练哈手,怕生疏了

网友:
楼主厉害 这都能修

网友:
楼主技术挺好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牛啊,这样的版子都能修出来

网友:
返修率 比较高把

网友:
很好,有一台在修,不过不是这么严重

网友:
这种真心不想修,,看来还是自己技术不过关

网友:
修的很厉害,学习学习了

网友:
早换板了,烧这样了

网友:
楼主好牛逼 好耐心!!~~

网友AD:
难道通病啊,我也修道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难道通病啊,我也修道过

不是通病,是修待机和供电

网友:
好 高手,谢谢了

网友:
E40炸弹机器 到时候你还会修显卡 开机还会掉电 要换散热器 老司机说过

网友:
E40的板子还是比较贵的,能搞好就赚了

网友:
这种没有修的必要了吧!烧成这样,给客户说换板,一般都能接受!不过还是膜拜!实地的就是牛逼

网友:
实地出来的就是不一般啊

网友:
【迅维】出来的就是牛逼不错,但是还是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啊,楼主辛苦了

网友:
一般遇到这种机器都叫换主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