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05S,电流乱跳

楼主(2016-06-09):
如题,一触发开机屏就有动作,应该是产生电压了,电流在1.3A 1.5A 1.7A 1.9A来回跳。CPU内存换过,是A10的U、电流跳的同时,CPU电压也跳0.8V 1.0V这样.不知道怎么下手,难道这也是BIOS问题吗。全版无短路。各电压出来了。明天刷个BIOS,如果不好,应该从哪里下手啊

网友A:
感觉电流跑的有点偏高啊,你不装内存会报警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电流跑的有点偏高啊,你不装内存会报警不

不装内存会报警,我觉得电流也有点高。正常应该是不超过1.5就亮机了

网友:
这样的新机器的BIOS可爱坏了

网友:
把屏线拔了试试

网友:
空板点也是这样

网友B:
AMD的跑那么高还是比较正常啊 另外现在的机器BIOS本来就爱坏  你怎么不先刷BIOS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AMD的跑那么高还是比较正常啊 另外现在的机器BIOS本来就爱坏  你怎么不先刷BIOS呢。。

修好了,是BIOS问题

网友C:
送上BIOS,解决电流乱跳,问题和我描述的一样,刷此BIOS搞定

联想G405S LA-A091P独显.rar

网友:
手摸下看有没有发烫的元件啊,电流也太高了

网友:
有结果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送上BIOS,解决电流乱跳,问题和我描述的一样,刷此BIOS搞定

有版主能出来解释一下吗?为什么BIOS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版主能出来解释一下吗?为什么BIOS会造成这样的问题?

求个明白人说一下原理!感觉无限次的被坛友误导了,他们给我们的感觉就是BIOS是万能的问题神药,有问题刷个BIOS试试     但是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