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B111P 开机指示灯亮 无电流

楼主(2016-06-09):
意思就是3 5V 后继电压没有,BIOS刷了 不好用  求助大家

网友:
查时序条件吧

网友:
待机有吗 楼主麻烦吧条件说的再详细点 公共点有麻

网友:
有图纸吗。有图纸查南桥的条件

网友:
直接放电,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2018-09-03):
按照时序查下去就行了,,这种应该是很好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