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点屏配板的基本操作方式

楼主(2016-06-09):
解读点屏配板的基本操作方式

  在维修液晶电视时,会遇到大大小小的问题,而问题的根本原因通常会围绕着主板、逻辑板、屏而发生,而这就需要点屏来缩小故障范围,我们今天就科普一下点屏配板的基本操作方法。

  —、屏线

  屏线分为单6,双6,单8,双8,单10,双10位:

  下面以通用屏线为例来说明:一条屏线通常由电源线(一般是由多条红线并联,大多位于插头的边缘);地线(多条黑线);数据线(双绞线,+-)和时钟线(双绞线,有+-)。通过双绞线的对数(几对)也可判断它是几位。

图1 点屏配板的基本操作方法

  方法:4对单6位、5对单8位、6对单10位、8对双6位、10双8、12双10。

  二、屏型号(位于屏体铁皮上,有标签;而不是电视后盖的机型)屏型号通常是由字母+3位数字+后缀组成的(如:LG320WXN-SA)   我们可以将被修电视的屏型号百度一下,查其规格书,进一步了解屏供电,位数,分辨率等参数(后面点屏要用到)。
图1 点屏配板的基本操作方法

  三、万能驱动板(购买时最好选择带有3D功能的)普通万能板点不亮3D屏。

  淘宝上很多,其实您只要将屏型号报给店主,店主就会给你配好屏线,写好数据。也可以向店主要该板的程序(通用板对应的程序库中会有很多的程序,点屏时需要有针对的选择。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只能在该板的对应程序库中查找,而不能将另一型号万能板的程序用到这块板上,否则死机,切记!

  四、配屏线

  逻辑板供电的接口一般是在插件的两头,与保险连接,对应屏线的红色,一眼可以看出。地线与插件的铁皮爪子连接(插件引脚的头和尾既不是第一脚也不是最后一脚,而是固定铁皮爪子的接地脚)对应屏线的黑色,逻辑板接口上通常有几对平行线,每一对上面接有100欧姆的电阻,他们是时钟和数据线,对应屏线的双绞线。

图3 点屏配板的基本操作方法

  配屏线时按照上面的特点,首先简单目测一下逻辑板与屏线的各个引线是否对应,其次看看是否能插上,接下来就是测量了。

具体方法:将屏线插在逻辑板上,在屏线的另一端用1欧姆档测所有的红线应该相通,所有的黑线应该相通,红黑线之间不能相通,还有就是测量双绞线的正负之间应该有100欧姆的阻值,符合上述条件则这条屏线选择正确,否则重新选择屏线。

  五、具体写入数据的方法如下:

  根据屏型号查规格书,得到供电参数,在万能板上选择跳线帽的位置(否则供电过高会烧屏)。再到程序库中找到与位数和分辨率对应的数据,将其复制到U盘的根目录下(注意,这里只是复制数据,千万不要连同文件夹一起复制),再将U盘插入通用板的USB口上电,这时面板上的指示灯会闪烁(此时绝对不能断电,否则死机)等到不再闪烁时断电取下U盘,升级完成。

  上电接入信号查看效果,如果出现花屏鬼脸可以进总线调屏参。其实点屏非常简单,难点在于手头上是否有合适的通用屏线,所以我们平时要多备一些常用的通用屏线。

网友:
不错的新手资料

网友:
总线调屏参? 什么意思?

网友:
LZ不错,没有设个文件搞个下载分,好!!!

网友:
我这个新手正好学习了。

网友:
点屏过程中不可以忽视的一个步骤就是确定屏电压。一般笔记本屏是3.3V,15-24一般是5V,26”以上多为12V,如果不能确定的话还是要查下屏参。这个步骤不能少,否则后果很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