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 奇怪问题 求助

楼主(2016-06-09):
这个机器亮机,就是一压力测试就花屏,我加焊了也不行 求助大家
求助
联想

网友:
估计是随着显卡温度升高,芯片焊点虚焊,只能重新植株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否则就要更换显卡芯片了。

网友:
往往加焊了显卡后,芯片工作时间不会很长又会出现问题,我认为故障应该是芯片核心有问题,只能换芯片了。(我遇到过是东芝L855D的笔记本,)

网友:
只有更换呢

网友:
这款是9300显卡吗,

网友:
加焊治标不治本

网友:
G98的显卡拆下重新植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重新植球吧

网友:
也有可能是显存

网友:
毕竟显卡都是有寿命的,久了才能展现出来,以前遇到过换掉好了

网友:
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显卡跑压力测试花屏就是核心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