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锋锐K466开机掉电,重启

楼主(2016-06-09):
开机电流1.1无显,所有电压都出来了,只有CPU集显供电没有,然后掉电重启,但是不插内存不掉电,电流0.9,刷过BIOS,换过内存,换过IO,换过CPU供电芯片,都 不行,网上也说是通病,到底是什么问题,求解

网友: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抓波看内存过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波看内存过了吗

没有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抓波看内存过了吗

网上好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机器,说是通病,就 是没有答案

网友:
楼主你好 今天接到一台和你一个情况 我擦 一模一样  请问你解决了么 ?能否告知下

网友:
刷刷BIOS    不行加热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