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D3F2-CM1.0的主板复位灯闪

楼主(2016-06-09):
测量各大供电内存条件正常 刷了BIOS 换了CPU  主板是AMD FM2的   求大神指明。 新手本人

网友A:
AMD的有可能是2.5V不正常。你看下其他电压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的有可能是2.5V不正常。你看下其他电压正常吗?

偶尔不知道碰到哪还能亮机。现在把网卡 come拆了还是那样。焊了下桥。量了下PCI-E插槽A11跳变